vb的RichTextBox1控键如何实现换行显示【恢复】

楼主(2008-10-14):
我用RichTextBox1控键,用来显示发送的数据,我要实现不同一包发送的数据之间要换行显示,要如何设置?

网友:
“发现如果一行没有满,下一包的数据会继续显示下去,而不会换行显示,应该怎么设置?请教高手!”这句话我就看不懂了,

你将 RichTextBox 控件的下面两个属性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RichTextBox1.MultiLine = True

RichTextBox1.ScrollBars = rtfHorizontal

满一行自动换行到下一行,未满自动在后面添加,如果想强制换行 使用 RichTextBox1.Text = RichTextBox1.Text & vbCrLf & "数据"

本贴被 miraclelife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14,18:01:18.

楼主:
上面粘贴的时候有乱码,现在重新发送一下:

RichTextBox1.Text = RichTextBox1.Text & Now & "发送" & strTmp '& vbCrLf

楼主:
我的程序是:

    strTmp = ""

    For i = 0 To UBound(Sendbyte)

        strTmp = strTmp & Right("00" & Hex(Sendbyte(i)), 2) & " "

    Next

    RichTextBox1.Text = RichTextBox1.Text & Now & " ·¢ËÍ " & strTmp '& vbCrLf

发现如果一行没有满,下一包的数据会继续显示下去,而不会换行显示,应该怎么设置?请教高手!

楼主:
我知道,原来是没有那个撇号的,也是不能换行,干脆屏蔽掉,后来又可以的,真是奇怪啊!

网友:
你知道:

RichTextBox1.Text = RichTextBox1.Text & Now & "发送" & strTmp '& vbCrLf

中的['](撇号)什么意思吗?VB中撇号后的内容成注解了,后面的vbCrLf并没有成为内容的一部分,去掉这个就行了。

楼主:
谢谢miraclelife啊!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我原来也是这样强制换行的,但是昨天不行,今天试又可以了。不懂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