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交流][VB]自己动手编写Hex到Bin的转换工具(使用VB)【恢复】

楼主(2008-10-14):
[原理解析]

本人右手小拇指骨折……暂停更新原理部分……

[核心代码]

'------------------------------------------------------------------'

'   函数说明:  从HEX纪录的字符串中获取数据                        '

'   输入:      字符串,数据缓冲区                                 '

'   输出:      读取操作是否成功                                   '

'   调用函数:  无                                                 '

'------------------------------------------------------------------'

Public Function Get_Date_From_Hex_Item _

            ( _

                strHEXItem As String, _

                ByRef chDataBuffer() As Byte, _

                ByRef ItemType As Integer, _

                ByRef wAddress As Long _

            ) As Boolean

On Error GoTo Err_Handle:

    ReDim chData(0 To 0) As Byte

    Dim Size As Integer

    Get_Date_From_Hex_Item = False

    Dim TempString As String

    Dim CheckSum As Integer

    Dim CheckSumData As Byte

    '数据初始化和有效性检测

    strHEXItem = Trim(strHEXItem)

    If strHEXItem = "" Then

        Exit Function

    End If

    If Left(strHEXItem, 1) <> ":" Then

        Exit Function

    End If

    CheckSum = 0

    '读取HEX纪录中包含的数据大小

    TempString = Mid(strHEXItem, 2, 2)

    If (Get_Byte_From_ASCII_HEX(TempString, chData(0)) = False) Then

        Exit Function

    End If

    Size = chData(0)

    CheckSum = CheckSum + chData(0)

    If (Size <> 0) Then

        '重新定义数据缓冲区的大小

        ReDim chDataBuffer(0 To (Size - 1))

    End If

    '读取地址

    TempString = Mid(strHEXItem, 4, 2)

    ReDim chData(0 To 1) As Byte

    If (Get_Byte_From_ASCII_HEX(TempString, chData(1)) = False) Then

        Exit Function

    End If

    CheckSum = CheckSum + chData(1)

    TempString = Mid(strHEXItem, 6, 2)

    If (Get_Byte_From_ASCII_HEX(TempString, chData(0)) = False) Then

        Exit Function

    End If

    CheckSum = CheckSum + chData(0)

    Byte_To_Int32 chData(0), wAddress

    '读取类型

    TempString = Mid(strHEXItem, 8, 2)

    If (Get_Byte_From_ASCII_HEX(TempString, chData(0)) = False) Then

        Exit Function

    End If

    CheckSum = CheckSum + chData(0)

    ItemType = chData(0)

    '读取数据可选

    If ItemType = 0 Then

        '数据记录

        Dim n As Integer

        For n = 0 To Size - 1

            '读取数据

            TempString = Mid(strHEXItem, 10 + n * 2, 2)

            If (Get_Byte_From_ASCII_HEX(TempString, chDataBuffer(n)) = False) Then

                Exit Function

            End If

            CheckSum = CheckSum + chDataBuffer(n)

        Next n

    End If

    '读取CheckSum

    TempString = Mid(strHEXItem, (5 + Size) * 2, 2)

    If (Get_Byte_From_ASCII_HEX(TempString, CheckSumData) = False) Then

        Exit Function

    End If

    Int16_To_Byte CheckSum, chData(0)

    '取反

    chData(0) = BYTENot(chData(0))

    If chData(0) = &HFF Then

        If CheckSumData <> 0 Then

            Exit Function

        End If

    Else

        chData(0) = chData(0) + 1

        If (chData(0) <> CheckSumData) Then

            Exit Function

        End If

    End If

    Get_Date_From_Hex_Item = True

    Exit Function

'------------------------------------------------------------------'

Err_Handle:

    Err.Clear

End Function

'------------------------------------------------------------------'

'   函数说明:  将HEX字符串转换为单个字节                          '

'   输入:      字符串,数据缓冲区                                 '

'   输出:      读取操作是否成功                                   '

'   调用函数:  无                                                 '

'------------------------------------------------------------------'

Public Function Get_Byte_From_ASCII_HEX(strHEX As String, ByRef chByte As Byte) As Boolean

On Error GoTo Err_Handle:

    Dim strTemp As String

    strHEX = Trim(strHEX)

    strHEX = Left(strHEX, 2)

    strTemp = UCase(Left(strHEX, 1))

    chByte = 0

    Select Case strTemp

        Case "0" To "9"

            chByte = chByte + Val(strTemp)

        Case "A"

            chByte = chByte + 10

        Case "B"

            chByte = chByte + 11

        Case "C"

            chByte = chByte + 12

        Case "D"

            chByte = chByte + 13

        Case "E"

            chByte = chByte + 14

        Case "F"

            chByte = chByte + 15

        Case Else

            '无效的字符出现

            Get_Byte_From_ASCII_HEX = False

            Exit Function

    End Select

    chByte = chByte * 16

    strTemp = UCase(Right(strHEX, 1))

    Select Case strTemp

        Case "0" To "9"

            chByte = chByte + Val(strTemp)

        Case "A"

            chByte = chByte + 10

        Case "B"

            chByte = chByte + 11

        Case "C"

            chByte = chByte + 12

        Case "D"

            chByte = chByte + 13

        Case "E"

            chByte = chByte + 14

        Case "F"

            chByte = chByte + 15

        Case Else

            '无效的字符出现

            Get_Byte_From_ASCII_HEX = False

            Exit Function

    End Select

    Get_Byte_From_ASCII_HEX = True

    Exit Function

'------------------------------------------------------------------'

Err_Handle:

    Err.Clear

    Get_Byte_From_ASCII_HEX = False

End Function

本贴被 Gorgon Meduce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27,15:37:58.

网友(2009-01-23):
介绍的这么详细,你可以为人师表了

网友(2008-10-15):
向傻孩子同志学习!我也是用ICC和VB,VC不懂,呵呵。

楼主:
to 【13楼】 armok 阿莫

   谢谢关心哈。刚刚完成了范例部分,呵呵……算是暂时可以有个交待了。

楼主:
to 【10楼】 caplsc

    好的,马上修改。

to 【11楼】 linxiaolong

    不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最简单的用vb中CommonDialog1控键就可以了!

网友:
to 傻孩子:

“相关下载 ”那里,

“1、VB为操作扩展动态链接库 BitAccess.dll”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其中应该是 "VB 位操作………………”吧,

如果是不知道你写过VB的位操作库的人,估计是很容易迷糊的,希望能修正。

网友:
厉害,vb和vc都懂

网友:
to 傻孩子:

……那该是我不好意思了,没有仔细看你的代码哈,主要是我不熟VB,所以就没有心思看代码,有时间弄个VC的相同功能的dd玩玩,其实我VC也不怎么熟,不过还是可以尝试着弄弄的。

楼主:
to 【6楼】 caplsc

    不好意思,其实我提供的函数可以同时实现你说的三个功能……

为了演示着两个函数的使用,我后面增加了一个将HEX转换为BIN文件

的工程例子。还有,楼主位有原理讲解部分没有更新……造成误解,

还请原谅。

网友:
to 傻孩子:

“所需的数据”就在标题中啊……

我的意思是,你这里说从hex文件中读取所需的数据,是指以下什么情况:

1、提取自己感兴趣的数据

2、仅仅是将hex读取出来

3、其它

楼主:
to 【2楼】 caplsc

    不明白你的意思。你能给我指出具体的位置么?

to 【4楼】 ybx520

    呵呵,可惜我不会Delphi哈,而且整个论坛用VB的教程没有Delphi多哈。

AVR方面我是一个使用ICC的顽固分子,上位机方面,我是一个使用VB+VC的顽

固分子。

网友:
有delphi的就更好了

网友:
我有e语言的,以前用e语言写了个编程器上位软件

网友:
这个“所需的数据”不知道具体指什么啊……

楼主:
[应用范例]  编写一个将HEX转化为Bin的小工具

1、打开VB,新建一个工程,在控件工具箱上,单击右键,选择添加部件。

       如图所示,增加一个Common Dialog Control控件,这个工具将方便

       我们打开一个HEX文件。

2、修改窗体属性:

       将(名称)修改为:frmMain

       将BorderStyle修改为3-Fixed Dialog;

       将Caption修改为:Hex to Bin Conversion;

       将StartUpPosition修改为:2-屏幕中心

       给主窗体添加一个CommonDialog控件、一个TextBox控件、一个CommandButton;

       修改CommonDialog的属性:

       将(名称)修改为:CommonDlg

       修改TextBox控件的属性:

       将(名称)修改为txtHexFileName

       将BackColor修改为&H00C0FFFF&   ——也就是淡黄色

       将Appearance修改为0 - Flat

       修改字体颜色FontColor为&H00FF0000&  ——也就是蓝色

       将Text属性中的字符串删除(也就是字符串为空)

       修改CommandButton的属性:

       (名称)修改为cmdConvert

       Caption修改为Convert

       调整控件的位置和大小,直到觉得美观为止。

3、双机TextBox,选择Click事件,输入以下的代码

       <font color=blue>

       Private Sub txtHexFileName_Click()

       On Error GoTo Err_Handle:

           CommonDlg.DialogTitle = Open File

           CommonDlg.Flags = cdlOFNCreatePrompt Or cdlOFNReadOnly

           CommonDlg.CancelError = True

           CommonDlg.Filter = Intel Hex File(*.HEX)|*.HEX

           CommonDlg.ShowOpen

           txtHexFileName.Text = CommonDlg.FileName

           Exit Sub

       Err_Handle:

           Err.Clear

       End Sub

       按F5运行程序,单击TextBox,将弹出文件打开窗口:

       选择HEX文件,单击打开,将在TextBox里面看到我们刚才选择的文件路径:

4、添加一个模块,并修改模块的属性(名称)为API_Support

           下载BitAccess.rar,解压缩获得BitAccess.dll,拷贝到该VB工程所在

       的目录下面。并在新加入的模块文件(API_Support.bas)中添加代码:

       Public Declare Function BYTENot Lib BitAccess.dll (ByVal chData As Byte) As Byte

       Public Declare Sub Byte_To_Int16 Lib BitAccess.dll (ByRef chData As Byte, ByRef nInt As Integer)

       Public Declare Sub Byte_To_Int32 Lib BitAccess.dll Alias Byte_To_Int16 (ByRef chData As Byte, ByRef nInt As Long)

       Public Declare Sub Int16_To_Byte Lib BitAccess.dll (ByRef nInt As Integer, ByRef chData As Byte)

       Public Declare Sub Int32_To_Byte Lib BitAccess.dll Alias Int16_To_Byte (ByRef nInt As Long, ByRef chData As Byte)

5、添加一个模块,用于保存我们对HEX进行读写的代码,并将其命名为:HEX_Support。

           粘贴楼主位上提供的两个函数到模块文件中。

6、在控件工具箱中单击右键,选择添加部件,在部件列表中选择MicroSoft Windows

           Common Controls 6.0 (SP4)。我们要用到其中的控件ProgressBar来显示文件转化

           时的进度。

           在窗体中加入ProgressBar控件

           按照图中所示的内容修改ProgressBar的属性:

           双机主窗体,添加代码,用于将ProgressBar覆盖到TextBox上,这样,在我们显示进度

           条的时候就非常的美观——总不至于凭空冒出来一个进度条吧?

           Private Sub Form_Load()

               With ProgressBar1

                   .Top = frmMain.txtHexFileName.Top + 20

                   .Left = frmMain.txtHexFileName.Left + 20

                   .Height = frmMain.txtHexFileName.Height - 30

                   .Width = frmMain.txtHexFileName.Width - 30

                   .Visible = False

               End With

           End Sub

7、双击CommandButton,添加以下的代码:

           Private Sub cmdConvert_Click()

               Dim strBinFileName As String

               '防止代码重入

               cmdConvert.Enabled = False

               '判断文件路径是否有效

               Do

                   If Dir(Trim(txtHexFileName.Text)) =  Or Trim(txtHexFileName.Text) =  Then

                       '用户没有选择文件,模拟用户单击了TextBox产生事件

                       txtHexFileName_Click

                   Else

                       Exit Do

                   End If

               Loop

               strBinFileName = Trim(txtHexFileName.Text)

               strBinFileName = Left(strBinFileName, Len(strBinFileName) - 4)  '去掉扩展名

               strBinFileName = strBinFileName + .bin

               If Hex_To_Bin_Convert(txtHexFileName.Text, strBinFileName, ProgressBar1) = False Then

                   '操作失败

                   MsgBox 格式转化失败!, vbCritical, 错误

               Else

                   '操作成功

                   MsgBox 格式转化成功! + Chr(13) + Chr(10) + strBinFileName +      , vbInformation, 提示

               End If

               '开启按钮功能

               cmdConvert.Enabled = True

           End Sub

           添加函数Hex_To_Bin_Convert,用于实现将指定的HEX文件转化为指定的

           Bin文件

Public Function Hex_To_Bin_Convert _

        ( _

            strHEXFileName As String, _

            strBinFileName As String, _

            Progress As ProgressBar _

        ) As Boolean

On Error GoTo Err_Handle:

    Dim StringLine As String

    Dim dwFileLength As Long

    Dim dwSize As Long

    Dim RecordType As Integer

    Dim wAddress As Long

    Dim wWriteAddress As Long

    Dim n As Long

    Dim chData As Byte

    Hex_To_Bin_Convert = False

    chData = &HFF

    strBinFileName = Trim(strBinFileName)

    With Progress

        .Enabled = True

        .Value = 0

        .Visible = True

        '打开源文件Hex

        Open strHEXFileName For Input As #1

            '获取HEX文件的长度

            dwFileLength = FileLen(strHEXFileName)

            'BIN文件已经存在

            If (Dir(strBinFileName) <> ) Then

                Name strBinFileName As strBinFileName + Trim(Str(Rnd())) + .BAK

            End If

            '新建一个文件,如果有老文件存在,则直接覆盖

            Open strBinFileName For Output As #2

            Close #2

            '打开目标Bin文件

            Open strBinFileName For Binary As #2

                '转化主循环

                Do While Not EOF(1)

                    DoEvents

                    '从HEX文件中读取一条记录

                    Line Input #1, StringLine

                    '--------------------数据处理---------------------'

                    StringLine = Trim(StringLine)

                    If Left(StringLine, 1) = : Then

                        ReDim chDataBuffer(0 To 0) As Byte

                        '有效的纪录

                        If Get_Date_From_Hex_Item(StringLine, chDataBuffer, RecordType, wAddress) = True Then

                            '有效的纪录

                            '填充数据

                            If RecordType = 1 Then

                                Exit Do

                            End If

                            While (wWriteAddress <> wAddress)

                                Put #2, , chData

                                wWriteAddress = wWriteAddress + 1

                            Wend

                            Put #2, , chDataBuffer

                            wWriteAddress = wWriteAddress + UBound(chDataBuffer) + 1

                        Else

                            '无效错误的纪录,自动忽略

                        End If

                    End If

                    '--------------------数据处理---------------------'

                    dwSize = dwSize + Len(StringLine)

                    .Value = dwSize * 100 / dwFileLength

                Loop

                dwSize = dwSize + Len(StringLine)

                .Value = dwSize * 100 / dwFileLength

            Close #2

        Close #1

        .Enabled = False

        .Visible = False

    End With

    Hex_To_Bin_Convert = True

    Exit Function

Err_Handle:

    If Err = 58 Then

        Resume Next

    Else

        Err.Clear

    End If

    With Progress

        .Enabled = False

        .Visible = False

    End With

    Close

End Function

           软件完成效果图!

[其它说明]

Public Declare Function BYTENot Lib BitAccess.dll (ByVal chData As Byte) As Byte

Public Declare Sub Byte_To_Int16 Lib BitAccess.dll (ByRef chData As Byte, ByRef nInt As Integer)

Public Declare Sub Byte_To_Int32 Lib BitAccess.dll Alias Byte_To_Int16 (ByRef chData As Byte, ByRef nInt As Long)

Public Declare Sub Int16_To_Byte Lib BitAccess.dll (ByRef nInt As Integer, ByRef chData As Byte)

Public Declare Sub Int32_To_Byte Lib BitAccess.dll Alias Int16_To_Byte (ByRef nInt As Long, ByRef chData As Byte)

[相关下载]

    1、VB位操作扩展动态链接库 BitAccess.dll

    2、工程范例

    3、HEX文件格式规范文本

本贴被 Gorgon Meduce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15,21:1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