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X II epm570 时钟的问题【恢复】

楼主(2008-10-15):
能不能用max ii 产生一对相位严格相反的时钟,主要使用来给AD做交叉采样,我试了下,如果去全局时钟直接取反仿真时可以实现,但是分频后就不能严格对称了,其中一路时钟有400ps延迟,看来是由于经过非门造成的,我在代码了加了冗余非门,又被quartus优化掉了,兄弟有办法么????

网友:
CPLD的传输门延迟就有5ns,想做到ps级别不太现实

楼主:
在频谱上会产生毛刺

网友:
400ps可以忽略了

网友(2009-10-30):
直接加冗余非门会被优化掉,可以换成与非门,一个输入段做控制端,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