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D78F0515D使用内部高速时钟设置预分频怎么没有作用呀?【恢复】

楼主(2008-10-15):
uPD78F0515D使用内部高速时钟设置预分频怎么没有作用呀?不管PCC的值是多少,外部硬件时间总是8MHz?

;******************************************************************************

;CPU CLOCK SET

;******************************************************************************

        MOV        RCM,#10000010B                      ;STOP   INSIDE LOW SPEED OSC

        MOV        MCM,#00000000B                      ;SEL MAIN_M CLOCK MODEL TO INSIDE HIGH SPEED  CLOCK

        MOV        PCC,#0000001B

        MOV        OSCCTL,#00000000B                   ;SEL X1 AND XT1 TO IO MODEL

        MOV        MOC,#080H

本贴被 bmagui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15,09:19:02.

楼主:
呵,不好意思,没仔细看这里,我还以为和KOS一样,可以设置分频外部硬件时钟!!谢谢!!

本贴被 bmagui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15,10:57:57.

网友:
PCC是用于CPU clock selection 的,与fprs无关

你可以看下CG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