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三菱PLC如何搭建一主多从485通讯、同时主机还要和触摸屏通讯的网络,有没有参考

楼主(2008-10-15):
请教下,三菱PLC如何搭建一主多从485通讯、同时主机还要和触摸屏通讯的网络,有没有参考资料,谢谢!

总共有15个从机,不知道具体怎么操作,高手请指教下

网友:
485网络可以和128个从站通讯。可以用FX2N-485-BD ,不过这个模块的通讯距离比较近,好像是100M左右的样子,如果需要更远的距离还需要加挂专门的模块。

其通讯格式在手册里有的。

网友:
楼主问我吧,这个我做的多,我在东莞大朗。

网友:
加一个FX系列485-BD,用RS指令和从站通讯.另一个口和HMI通讯.前提是PLC是FX系列的.

网友:
用485BD,咨询一下代理商(正规有代理权的商家,免费服务)

楼主:
那一主多从是如何实现的呢?

网友:
一般可以用扩展模块有485的触摸屏直接和主机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