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LM75AD芯片的朋友说下,我在读到0地址温度寄存器的值的时候只能读出0x0000的结果

楼主(2008-10-15):
不知道有没有其他设置,问题比较怪.

网友(2009-01-19):
大哥啊!我今天也是遇到了,我这个就是一上电温度读对了,但是温度就不动了,只有复位或者重新上电就显示当前温度,加上延时就好了。谢谢啊。没有你的帖子这个问题我很难发现,向你学习。

楼主(2008-10-15):
看来用的人不多,我问题已经解决了,在芯片上电后到读温度寄存器间需要增加些延时,可能要10mS以上,现在做了100mS的延时可以了

网友(2012-12-18):
大哥 求指教啊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调了好长时间  没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