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etouch兄弟,快来救火,用MINICUBE2对NEC的硬件仿真的问题【恢复】

楼主(2008-10-15):
我安装了ID78K0S-QB: 78K0S 调试软件,用MINICUBE2对NEC的硬件仿真时,还需要一些什么操作啊,MCU是9202,应该是可以仿真的吧?

楼主:
谢谢NEC-etouch兄弟!

网友:
9202可以仿真

要进行一些设置,下面一个文件我是从别的项目上考下来的,给你做参考,注释在旁边

比较详细的资料,请查看MINICUBE2使用手册中KOS那章,可以从这个论坛下载到。

        ONC_SBR CSEG AT 7EH-----------------------------预留软件仿真空间

        ONCSBR: DB 0FFH, 0FFH

        OPT CSEG AT 80H----------------------------------对0080H字节进行设置,要求采用内部高速晶振

        OPTION:        DB        OPTION_BYTE

        ONC_RESERVED CSEG AT 81H--------------------------对FLASH空间进行设置

        RESERVED: DB 0FFH

        ONC_ROM CSEG AT 0ED0H----------------------------------对仿真需要的ROM空间设置。

        ONCROM: DW 0FFFFFFFFH,0FFFFFFFFH,0FFFFFFFFH,0FFFFFFFFH

                        DW 0FFFFFFFFH,0FFFFFFFFH,0FFFFFFFFH,0FFFFFFFFH

                        DW 0FFFFFFFFH,0FFFFFFFFH,0FFFFFFFFH,0FFFFFFFFH

                        DW 0FFFFFFFFH,0FFFFFFFFH,0FFFFFFFFH,0FFFFFFFFH

                        DW 0FFFFFFFFH,0FFFFFFFFH,0FFFFFFFFH,0FFFFFFFFH

                        DW 0FFFFFFFFH,0FFFFFFFFH,0FFFFFFFFH,0FFFFFFFFH

                        DW 0FFFFFFFFH,0FFFFFFFFH,0FFFFFFFFH,0FFFFFFFFH

                        DW 0FFFFFFFFH,0FFFFFFFFH,0FFFFFFFFH,0FFFFFFFFH

                        DW 0FFFFFFFFH,0FFFFFFFFH,0FFFFFFFFH,0FFFFFFFFH

                        DW 0FFFFFFFFH,0FFFFFFFFH,0FFFFFFFFH,0FFFFFFFFH

                        DW 0FFFFFFFFH,0FFFFFFFFH,0FFFFFFFFH,0FFFFFFFFH

                        DW 0FFFFFFFFH,0FFFFFFFFH,0FFFFFFFFH,0FFFFFFFFH

                        DW 0FFFFFFFFH,0FFFFFFFFH,0FFFFFFFFH,0FFFFFFFFH

                        DW 0FFFFFFFFH,0FFFFFFFFH,0FFFFFFFFH,0FFFFFFFFH

                        DW 0FFFFFFFFH,0FFFFFFFFH,0FFFFFFFFH,0FFFFFFFFH

                        DW 0FFFFFFFFH,0FFFFFFFFH,0FFFFFFFFH,0FFFFFFFFH

                        DW 0FFFFFFFFH,0FFFFFFFFH,0FFFFFFFFH,0FFFFFFFFH

                        DW 0FFFFFFFFH,0FFFFFFFFH,0FFFFFFFFH,0FFFFFFFFH

                        DW 0FFFFFFFFH,0FFFFFFFFH,0FFFFFFFFH,0FFFFFFFFH

        ONC_PIN1 CSEG AT 0AH------------------------需要占用中断1

        ONCPIN1: DB 0FFH, 0FFH

        ONC_STK DSEG AT 0FE80H

        ONCSTK: DS 7

        END

网友:
应该配置选项自己,和给仿真器预留部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