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xqwork 请进 , 请教关于DC/DC制作问题【恢复】

楼主(2008-10-15):
我现在需要做一个隔离DC/DC(12伏入,1组5伏出,2组12伏出,每组之间隔离,每组最大300mA),想起你们PLC项目中有自己做的DC/DC,所以想请教几个问题

1 简单来说是不是

                        输入                  隔离               输出

                    SPWM + MOSFET    ===>    变压器     ===>   整流 + 稳压

  我准备用运放组成 正弦波+三角波+比较器 ===> SPWM , 在这里波形的质量不是太重要吧?

2 在设计和制作中有哪些重要参数,如何确定? (如SPWM频率,变压器相关制作参数)

3 在一些DC/DC中我看到输入和输出之间有光耦连接,引入这个反馈量的目的是什么?(控制功率?)

网友:
采用TL494,TL431+光耦反馈稳压的反激开关电源是实惠的,其成熟的电路到处都有.

本贴被 manbkk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19,18:12:23.

网友:
人民邮电有两本书,一本是《开关电源入门》,一本是《使用开关电源设计》,这两本书推荐给需要设计开关电源的朋友很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