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一个“混沌”的硬件设计错误,请大家注意!(2片24C16不能同时挂在线上)【恢复】

楼主(2008-10-15):
    今天准备测试一下板上的EEPROM存贮器,突然发现原来硬件设计上出现了问题,分析如下:

    板上焊接了两片24C16,16是2K的芯片,而我们都知道本来对于24C系列芯片是用片外的A0-A2来进行片选的,但是这种片选有个前提就是只有对256字节的才用三个片选,对于512字节,A0无效,对于1K字节A0和A1无效,对于这个2K的芯片,所有的外部片选无效,因为已经达到了这种寻址方式的上限了,所以板上在一条I2C总线上不能够同时挂超过一片的24C16,从电路图来看,设计人肯定连这个基本情况都没注意,竟然搞了两片16焊在同一个总线上!而且把A0两片分别接地和电源,他认为这样可以分开两个芯片,但实际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也就是说,访问的时候,两个芯片其实是被同时访问到的!

    也许我们在设计程序的时候感觉不出来,但是根本就无法分开使用!

    在这里提两个方案来解决,一是去掉一片24C16,去那一片都行;第二个方案是换成24C32以上的芯片,因为从32开始改变了地址方式,由原来的11位地址变成了19位地址,所以24C32以上又可以使用这种方式寻址了。但必须两片都换掉!

    在这里问一下阿莫,你邮购部里面能不能进一批24C32(当然最好是256或者是512),我们这些买过这东西的重新买一下存贮芯片来更换一下。当然不要超过512,呵呵,否则又出现原来的问题了(地址冲突了!)

楼主:
     这个东西在继续进行吧?我指这个混沌,呵呵。

    看到这论坛上基本没大有人继续讨论这个啊,上位软件我也看了一下,就是个框架。我上位机程序做不出来,呵呵。如果有机会可以参与一下混沌的PLC内部监控程序设计。以前用PLC做过几个项目,但还没有自己做过PLC,想让自己也看一下这东西到底怎么实现的。能不能先生成一个框架?或者采用开放式设计,就是上位机不直接固定支持的指令,而是读取一个外部文件表,这个文件里面写可以实现的指令表,只是按照一定的命令格式来,PLC里面的程序也做上个框架,然后内部的指令实现可以大家来实现,呵呵。

网友:
一直觉得lz很强  做事很主动

楼主:
我这个发过了,以为没人看,没想到站长亲自上阵了啊。最近几天没继续处理。我做的程序是对整个板的外围进行测试。暂时还有485、CAN、USB没有测试,其余的基本都测试了。只能是测试到那里才能够看到那里有问题。

    在这里稍微总结一下我所发现的问题吧。便于大家检查

    一、串口通讯的那两个二极管不要焊接了,现在已经不能考虑安全问题了,有了这两个二极管会造成通讯失败(高速的时候),大家分析一下就知道了,这个地方如果保护不应该用二极管的,因为232电平里面是有负电平的,这样就被钳位到接近地电位了,有些计算机是不允许的。这种情况下在低速通讯没问题,但高速就出现问题。

    二、电压检测部分元件参数不大合适,造成24V电源电压下仍然会报电压低错误!我的测试程序利用指示灯闪烁来显示电压低,我的板经过自己对电阻修改了一下,大约电压在20V以上就可以正常了。另外这个电路最好加个正反馈回来,避免在临界状态波动。

    三、就是这个24CXXX系列的问题了,要不就焊下来一片,要不就换芯片。其实如果两片都在上面的时候也可以使用,但其实是两片执行同样的动作,在测试过程中发现IIC总线速度必须降低,否则操作不稳定,可能问题就是这两个片子在一起的原因。

    四、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如果用JTAG调试的话,因为一般我们用的JLINK和ULINK2(ULINK我没用过)都是20针,除2针外,所有双号针均是地,但17、19有另外的用处,却不是地。对于这个板上的单列十针调试接口,前八针是可以利用JTAG的单号针直接插上的,但9、10接地,对应的正好是JTAG调试的17、19,这样造成无法正常调试,我的作法是把原来的9、10拆掉,在10上焊接了一个弯针,插到JTAG调试器的20脚上。

    在这里再上传一次测试代码吧。

    注意在启动的时候把串口调试软件先打开,这样就可以看到使用帮助了。串口速度:115200  8N1格式

    如果未看到使用帮助,那么发送数字9(字符方式)就可以看到了。

    代码实现了输出检测、板上开关检测、外部电压检测显示、芯片供电电压检测显示、内部温度检测显示、两个AD通道检测显示、片外FLASH测试、片内FLASH测试(这个不要来回测试玩,毕竟芯片内FLASH还是有寿命限制的,呵呵。)、片外EEPROM测试、输入指示灯测试。大家自己试吧。

    另外再问一下阿莫,这个怎么后面没大有动静了?

楼主:
难道大家都没用这个板子?这个硬件上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改动一点才行。可能只有我还在玩这个吧?我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实验板了,也不能浪费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