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介绍一款适合网友DIY的高细分大电流步进电机集成芯片THB6064 【恢复】

楼主(2008-10-15):
THB6064H是一个PWM 斩波型两相步进电机驱动芯片,和继前一段时间出现的TB6560HQ和THB6016H  芯片的又一个适合网友DIY的采用HZIP25-P-1.27封装的两相步进电机驱动芯片,配合简单的外围电路即可实现高性能、多细分、大电流的驱动电路。适合驱动57、86型步进电机。据介绍在低成本、低振动、小噪声、高速度的设计中应用效果较佳。

其主要参数和性能指标如下:

1、单芯片两相正弦细分步进电机驱动

2、直接采用单脉冲和方向信号译码控制模式

3、采用高耐压BiCD工艺,Ron=0.4Ω,(TB6560HQ和THB6016H的Ron=0.6Ω)

4、可实现正反转控制

5、通过4位选择8档细分控制(1/2,1/8,1/10, 1/16, 1/20, 1/32, 1/40, 1/64 )

6、高输出耐压(VDss=50 V )

7、高输出电流(Iout=4.5 A)

8、HZIP25-P-1.27封装(形状和管脚的尺寸和TA8435、TB6560HQ、THB6016H一样)

9、有输出监视管脚(DOWN / ALERT)。

10、有复位和使能管脚

11、芯片内部有过热保护(TSD)和过流检测电路

    我简单看了一下THB6064H的英文规格书,觉得这个芯片是一个比较适合网友DIY的很好的两相步进电机驱动芯片,可以说是具有TA8435、TB6560HQ、THB6016H一样简单外围电路,大封装的可DIY的良好操作性,也具有BY-5064的高细分译码的低振动、小噪声良好性能。还可以通过Vref电路设计方便的实现多组驱动电流的设置,半流控制功能;通过FDT端实现快慢和混合衰减调节;通过UVLO检测使得芯片逻辑电路供电电压Vc低于3.9V输出关闭,大于4.0 V输出开启保护功能;通过芯片内的过热和过流检测可以很方便的设计驱动器保护电路.........

    这个芯片的出现,我自己感觉是期待了已久,从其规格书上的介绍综合来看是真正适合DIY的一个业余发烧级芯片(当然不能说是最好了),其具有的高细分、大电流、高驱动电压性能和TA8435、TB6560HQ、THB6016H比较应该说是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可以说是这正的换代产品,但是其性能是否能达到我们的期望值,还有待于实测检验。据芯片代理方介绍THB6064H的样片已经出来几个月了,通过了各项指标测试,批量上市还要两个多月,我也搞了几片样片,应用测试电路已经设计完了,还有几个数据参数得到落实以后再制版测试,届时会将测试结果通报网友,也希望有拿到样片的其他网友做过测试后将测试结果一起共享和讨论。

网友:
有没有驱动电路?

网友:
不错呀,有没有免费样片呀?

楼主:
THB6064H 零售价是58/颗   买一颗都可以  可以去百度搜索一下.

网友:
    顶 !  等测试结果。

网友:
价格多少呢?

楼主:
楼上的 为什么不考虑一下THB6016H 呢.

网友:
可惜我的TB6560全部牺牲了,要不也是好东西呀

网友(2010-07-09):
回复 网友A:
不错呀,有没有免费样片呀?

我也想知~~~~ 呵呵

网友:
我看资料都是有64细分的。可是市场上卖的都是16细分最高。是否太浪费了?

网友:
对比市面上的成品传统驱动器,这个ic产生的电机噪音很大。

奇怪了,没有其他人遇到类似问题么?

网友:
我看资料都是有64细分的。可是市场上卖的都是16细分最高。是否太浪费了?
>>>>>>TMC262的 coolstep 系列的驱动驱动芯片自带细分256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看资料都是有64细分的。可是市场上卖的都是16细分最高。是否太浪费了?
>>>>>>tmc262的 coolstep 系列的驱动驱动芯片自带细分256

楼上的~~~~~  吧你的驱动IC资料 发一份给我吧

  又有东西要用上了

目前是想找  外围电路简单的 IC   主要还是找 1IC对应1 步进电机   细分不用太大 16、8的已经足以

网友:
回复 网友C:

噪音大是指工作噪音还是锁相噪音

地线没处理好、或者是OSC端和衰减电平 的参数没调节好    都可能会引起噪音偏大的问题

回复 网友D:
THB7128的外围电路超级简单,有时间找找资料看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我看资料都是有64细分的。可是市场上卖的都是16细分最高。是否太浪费了?
>>>>>>tmc262的 coolstep 系列的驱动驱动芯片自带细分256
楼上的~~~~~  吧你的驱动ic资料 发一份给我吧
  又有东西要用上了
目前是想找  外围电路简单的 ic   主要......

jrcsh@qq。c0m

网友:
回复 网友F:

没有什么和地线的问题。

我就是替代原来 成品设备的安装位置,“用THB芯片厂家给的驱动器成品”做驱动,与雷赛驱动器进行对比。

证明不能替代,就是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C:

原来是直接用成品的,我还以为是你自己用芯片做的呢。   可能是你的设备要求比较高吧

当然,与雷赛这些一线品牌的驱动器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驱动噪音相对来说是偏大

应用要求比较高的话,可以考虑一下近期博远新上市的一款芯片THB8128,听说芯片品质是日本芯片厂家最高级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