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0接收中断不响应问题【恢复】

楼主(2008-10-15):
我的两个NEC 78F0511用Uart0和Uart6通讯,一般情况没问题,但是当其中一个MCU断电后重启后与之通讯的另一个MCU(UART0)就不再进入接收中断(UART0),用串口调试工具检测,发现重启的MCU(UART6)在上电时会发一个0,按手册的处理接收错误处理办法处理无效,不知道什么原因,按手册,即使是溢出错误也会进中断啊,怎么回事?

本贴被 xuanni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15,20:42:42.

楼主:
对,一直不进接收中断,SRIF0手动置位可以进,我已经找到解决的办法,不能在中断里面读RXB0和ASIS0,而是在主循环判断出错后在主循环里读取RXB0和ASIS0,但手册里说Uart0出错会进接收中断?事实根本不进!

网友:
xuannin

你好

对于第一种情况:那个接收的单片机一直不能进入接收中断吗?

楼主:
当我将通讯线断开,MCU断电后重启后再将通讯线连起来则没问题,这证明还是上电时发的0引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