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发的数字c#2005显示问题....【恢复】

楼主(2008-10-16):
单片机发的(十六进制)  30 32 32 37 5A 30 32 36 35 36 36 35 35 31 FF FF

是C#收到的            0227Z026566551??

我要实现C#显示        30 32 32 37 5A 30 32 36 35 36 36 35 35 31 FF FF

请问怎么弄呀....

网友:
显示的时候把数据转换一下啊

参考下面

private void serialPort_DataReceived(object sender, System.IO.Ports.SerialDataReceivedEventArgs e)

        {

            string read = serialPort.ReadExisting();//读串口

            if (!this.checkBoxHex.Checked) textBoxRec.Text += read;//如果是显示字符

            else//如果是16进制显示

            {

                int[] ReadBuf = new int[100];

                int j = 0;

                int i = 0;

                for (i = 0; i < read.Length; i++)

                {

                    ReadBuf[j] = read / 16 + 0x30;

                    j++;

                    ReadBuf[j] = read % 16 + 0x30;

                    j++;

                    ReadBuf[j] = ' ';

                    j++;

                }

                for (i = 0; i < ReadBuf.Length; i++) this.textBoxRec.Text += Convert.ToChar(ReadBuf);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