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极其简单红外线MP3和红外接收耳机【恢复】

楼主(2008-10-16):
原理:耳机功放口联个3V红外管。。闲的无事。 效果不怎么样,只能在耳机听到1KHZ以上的。。中音 低音基本不好。。。本人15岁,只是比较喜欢电子产品而已。。各位如果觉得弱。。就忘了吧

楼主:
我晕。。的确是纽曼的Q90。。用昂达VX747+拍摄的。。不过我早都小学毕业了。。我都高1了。。谢谢

网友:
我小学时接触的,最早是做了个电磁铁,还成功了。后来想用三极管放大电视信号,那时候信号太弱了,只能收两个台。有个台信号很弱只能看见模糊的人影,然后是哪个台还播动画片。没办法,想尽一切办法要看动画片还是没有成。高频小信号,宽带放大还是很难的。用三极管输入信号强度必须够大。

网友:
我15岁的时候,天天在河里捉鱼捉虾

网友:
我小学开始接触,可是在农村,也没有好的资料。现在上大学了,正在准备学校的电子制作比赛。

PS:楼主的MP3是纽曼的吧

网友:
15岁,后生可畏啊。。。想当年,我15岁的时候也刚刚开始接触电子

游戏机

网友:
15岁,后生可畏啊。。。想当年,我15岁的时候也刚刚开始接触电子

楼主: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57651.jpg(文件大小:783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hxf0025.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57652.jpg(文件大小:849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hxf0026.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57653.jpg(文件大小:687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hxf0027.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57654.jpg(文件大小:730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hxf0028.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57655.jpg(文件大小:836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hxf0029.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57656.jpg(文件大小:723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hxf0030.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57657.jpg(文件大小:772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hxf0031.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57658.jpg(文件大小:700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hxf0032.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57659.jpg(文件大小:836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hxf0033.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57660.jpg(文件大小:842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hxf0034.jpg)

楼主:
凑合看吧。。MP4拍的只有200万。。。数码相机在另外一个家里

网友:
 图片超过400K就不能直接显示额

 还有,你的图片我没能看清晰一张!!

本贴被 ba1731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16,16:48:17.

楼主:
晕。。怎么图片不显示

网友(2009-03-14):
电子动手能力强,拍摄手法就.....

网友:
真是人比人比死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