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字符和字符串的问题?【恢复】

楼主(2008-10-16):
在用串口调试的时候

当给单片机发送命令的时候,比如命令是 "d123",我在发送字符的地方 “d”“1”“2”“3”一个一个发送 和 “d123”一起发送有什么区别吗?

请问区别是什么? 为什么单片机接收到的信息不一样 请高手指点一下。

是不是因为单片机接受缓存的问题? 速度快了 ,缓存小 ,就覆盖了前面的信息 ?

网友:
试想,波特率太快,前面已经发送到缓冲的字符没有被取走,后面的字符又发过来了,怎么办:

1. 覆盖缓冲区

2. 丢弃后面的字符

不管哪种情况,都是信息丢失了

楼主:
能否详解

网友:
如果有流控制的话,就应该是一样的

没有流控制的话,可能会丢失信息。这种情况下,合适的波特率选择是比较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