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RM上运行uC/Gui是否一定要用操作系统?请指教【恢复】

楼主(2008-10-16):
感觉uC/Gui功能比较强大,在ARM或MCU上用是否一定要操作系统?

楼主:
谢谢1,2楼回答,今天看了一下,可以直接应用程序调GUI的函,这样可以在小尺寸flash的MCU上用些简单的GUI函数.

网友:
看你的应用了,系统复杂自然自然要上OS,如果不复杂,只是对显示要求较高,可以只上GUI。

网友(2012-01-22):
貌似可以裸奔啊 好多人都发例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只用UCGUI,只要你的显示不复杂的数据,复杂了也只用用操作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