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网友游文洲使用C#写的 AVRUB 上位机下载软件【恢复】

楼主(2008-10-17):
台湾网友游文洲使用C#写的 AVRUB 上位机下载软件,用在了自行车上。

楼主:
上面写错了,不是自行车,是自动行走的机器人小车。下面是它的介绍,看起来比较精致。

网友:
用在了自行车上。 有什么关系??

网友(2017-06-21):
private bool OpenSerialPort()
                {
                        try
                        {
                                //if (LogEvent != null)
                                //        LogEvent("Opening serial port " + serialPort1.PortName);
                                serialPort1.Open();
                                serialPort1.DiscardInBuffer();
                                serialPort1.DiscardOutBuffer();
                        }
                        catch
                        {
                                //if (LogEvent != null)
                                //B        LogEvent("Failed to open " + serialPort1.PortName);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里面是不是还是用串口形式实现的?我看了下代码,有这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