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的"低频振动"的问题,一般怎么解决呀 【恢复】

楼主(2008-10-17):
我的激光雕刻机现在碰到了这个问题,本来要切割一条直线, 结果直线上面有很多锯齿. 猜想是因为上面原因造成的,不知道有什么方法没.

楼主:
刚刚换了一个雷赛的3相电机驱动, OK了.

楼主:
我的电机应该是2相的, 有细分选择的. 等会我再试一下.

另外步进电机是通过齿轮皮带传动的,是否皮带的精度太低了.

网友:
驱动器有没有细分的

还有就是你的机械上间隙大不大

网友:
把步进电机改为伺服或是三相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