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画的电路图,蓄电池单片机充电器,请大家讨论【恢复】

楼主(2008-10-17):
本人刚进入电子行业几个月,一点也不懂,我想做单片机蓄电池充电器,请大家畅所浴言,看看我的原理图哪里有错的,要如何改进,预计想做48V/20AH,烦大家讨论或者电路图改进结果发到YJCSOFT@126.COM ,一起讨论,谢谢!

网友:
  Q1怎麼導通?柵極電壓從何而來?

本贴被 jeoge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18,08:21:09.

网友:
我也是用的3906做的

楼主:
我的联系QQ是:872319364,欢迎有兴趣者和我一起参加讨论,把产品做出来,谢谢!

网友:
我以前做过一个铅酸蓄电池的充电器 当时用的是UC3906 单芯片外围电路也比较简单。

如果用单片基做设计得不好会影响电池的寿命

楼主:
为何没有帮我啊,随便说!

网友:
帮顶。

请问哪位有8节镍氢电池(1.2v)的充电电路可以参考一下,

准备用到考勤机里面,合适吗?

楼主:
先说明一下,想做三段式的充电器,恒流,恒压,涓流,我在线等,欢迎大家加入讨论,谢谢

网友(2009-05-12):
我认为你画的电路不错,单片机的PWM输出是用数字控制的,很稳定,从这点讲可以省去复杂的反馈调节电路,但是,要考虑输出短路问题,误差放大反馈电路还是要加入的,否则很容易烧毁电源调整管。另外切忌开关管的频率越高,充电效果越不好,且会严重降低电池的使用寿命。

网友(2009-11-03):
用了稳压管D10,还能检测到电池电压吗?

网友:
问题很多,思路还可以,但还需要很多基础知识的支持
比如
mosfet无法正常导通或截至

网友:
按照LZ的图纸做会死的很惨,方案也极为不对,还是就此罢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