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哪位大侠用过ADXR系列的陀螺啊【恢复】

楼主(2008-10-17):
    有没有哪位大侠用过ADXR系列的陀螺啊,怎么采用的滤波算法,希望能指点一下,恳切希望能共享.我用的是ADIS16255,要想解决零点漂移问题,也得采取和ADXR一样的滤波算法.诚恳希望用过的前辈能和我分享经验.

楼主:
leealian 大侠好象对这方面很有心得,这种东西确实是不方便透露.不过能不能给相关类似的参考,不一定要程序,譬如文章,思路之类的

叩上.

因为我们这边以前根本不是搞这个的,现在需要用到相关的,真的是一穷二白.....

网友:
【楼主位】 raul198311

把它当作一个项目来做 最终你会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 我不方便透漏

网友:
没用过,正打算用,你的是宽温得Gyro呀,零点温漂大吗?

我正打算用ADXRS610,用MC56F8036 Freescale的DSP芯片

(这款DSP的ADC性能不错的,12Bit,打算用它的过采样),

不过因为ADXRS610的手册上有明显没有说明的部分,去咨询了,

还没得到回复.零点处理打算参见Miki飞控板V1.3的方式,用个

12Bit DAC校准.不过飞行过程中的飘移可能就需要用Kalmen

算法去处理了.不过坠机后能不能再校准恢复就只能靠人品了.

  你的这款应该直接用Kalmen算法处理就应该能解决.

网友:
和我一样呀,我也是刚接触陀螺仪的,有机会交流一下!

MSN:xie2099@yahoo.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