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引脚电平变化中断的问题【恢复】

楼主(2008-10-17):
INT0和INT1的中断触发方式有4中(低电平触发、任意电平变化触发、上升沿触发、下降沿触发)

请问引脚电平变化中断的触发方式有几种?是什么?如何控制?

一个小小的建议:

由头---

           昨天在家看到《深入浅出》的P98页的中断例子里有一段“PCICR=0x01;0=0x02”

       书中并没有介绍PCICR,和PCMSK的作用是什么,对于我这样的出学者感到很困惑。

       今天中午上网查了半天大概明白了。

所以建议---

          既然这本书面对的是初学者,就应该说明一下书中所涉及到的寄存器和相关用法。

        其它知识也是如此(例如P93页的那样)。

(呵呵也许建议的不对请谅解)

楼主:
好的,注意安全。

网友:
因为手受伤…晚上给你具体答复…

楼主:
看到您的回复很高兴

首先感谢,您在百忙之中 还能对我这个初学者的一些肤浅问题的耐心回答。

还有两个小问题望作者给予指教谢谢。

1、《深入浅出》的P98页的那个中断的错误例子是不是还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

          当某管脚使能电平变化中断时:

    a、该管脚为高阻输入时,高电平触发电平变化中断,低电平不会触发;

    b、该管脚为内部上拉时,低电平触发电平变化中断,高电平不会触发。

2、您提到“可以在中断处理程序里面判断引脚的的电平来区分是哪个边沿触发了中断。”

   具体如何判断啊,能给个范例来说明清楚让我学明白了就太谢谢了。

牢骚一下:家中无电脑。学习AVR就靠看书和中午休息时的一点时间上网查资料。加上软件基础为0,(硬件也不强)所以总是

希望能得到问题的尽量详细的回答。

网友:
引脚电平变化中断只有一种触发方式:任意边沿都会触发中断。你可以在中断处理程序里面判断引脚的的电平来区分是哪个边沿触发了中断。
另外,关于98页的内容,我想解释一下:
第一、这本书是按照官方数据手册的辅助读物为定位来编写的。有时候,我们真的很希望就像您提的问题一样,把您逼着去读官方DATASHEET。
第二、您阅读的章节具有研究性学习的性质,里面研究的引脚电平变化中断的知识几乎是第一次出现,只有原理和前面介绍的外中断是类似的,由于程序代码实际上是做了详细的注释,因此只有认真阅读并具有相当钻研精神的初学者才会去想弄个究竟。很高兴您就是这样的人,你也许会发现书中还有不少类似的隐性知识点。由于这本书是面向大部分初学者的,因此内容必须典型,一次传达的内容不能太多。为了坚固学有余力的人,我们才特别这样处理的。希望您能视为一种自我学习的快乐。
最后,谢谢您的建议,在第二版中我们会根据您的反馈做出必要的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