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C6.0环境下如何将ACCESS数据库中的数据读出来然后画成曲线,大家有什么好方法吗?

楼主(2008-10-17):
描述:我在用VC6.0写一个上位机程序,该程序主要功能是实时将串口接收到的数据存入ACCESS数据库,然后将数据库中的数据读出来画成曲线。数据库中主要存两个数:时间和AD转换结果。

现在我想把数据库里的数取出来转换成int型数据,然后用MoveTo()和LineTo()函数来画曲线,不知道这种方法可行?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不知道怎样把数据库中的数转换成int型

网友:
数据库中的数是什么类型?

网友(2011-03-02):
换delphi吧 将会简单的不能再简单

网友:
我也
求程序

网友:
你可以用PolyBezier或者PolyBezierTo画。
不知道怎样把数据库中的数转换成int型?
你把数从数据库中取出来乘个系数取整转换成你要画的坐标就行了。

网友(2012-06-08):
这样能画多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