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焊盘上锡膏有什么办法?可以用雕刻机刻丝网后印刷上去吗 【恢复】

楼主(2008-10-17):
给焊盘上锡膏有什么办法?可以用雕刻机刻丝网后印刷上去吗?现在他们是用手工刻薄的塑料板把焊盘刻出来再刷锡膏这样做的,但是很累,效率也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有没有10万以下的贴片机,速度慢没关系,公司样表组用的

网友(2008-11-27):
洋人用4/1000 吋厚塑料片, 用雷射切割的网.

可参考: http://www.pololu.com/catalog/product/446/pictures

我曾建议莫老板的雕刻机也搅一个雷射, 用作切割塑料片.

网友(2008-10-25):
终于了解到了,丝网是塑料的,但做出的效果确实和机器贴出来的一样,管他用什么做的怎么做的,只要达到效果就可以,明天一位朋友拿几片板子去加工,加工完看下效果

楼主:
ls用什么做丝网的?专门的刻丝网的机子还是自己手工刻的?

网友:
这个简单啊,用丝网就可以了,我们单位一直用的是自己做的丝网啊,

网友:
小批量机贴的成本很高.. 朋友厂里买的三星机中速...

那东西靠气泵的,因为要用气往上吸元件..全套下来80w左右,连回流..

编程时坐标可以用protel的直接转,然后小部分靠手工设置.. 编程一次怎么也要半个小时,这个短时间气泵是一直开着的..

所以少量1-200片的单根本不接,还不够交电费的....

网友:
也是的,按点算钱。要是没量限制适合自己搞搞东西用用。

网友:
各位坛子里的需要加工的,本人可以效劳,大批量的暂时不接,主要也想看看上次给我加工的那位兄弟的诚信和加工质量,上次是300张单面的小板,没有多少点的,加工质量确实和机器贴的一样,不知道单板点多了加工质量怎样,其实贴片的板子外地加工问题挺大的,一是器件损耗比较大,二是如果有问题改起来很麻烦,三是加工周期无法控制,基于以上三点一般都是本地接本地的活。

网友:
那可以开个贴出加工厂,我在广州。

推荐一个贴片加工厂。反正现在物流比较方便的。

本贴被 mahui625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22,17:39:39.

网友:
嘉兴那里有0.9分一个点的,不过分贴片和直插的,钢网费用比较贵,3年前是700,最多用5W次,保用3W次,楼主是杭州的?那好办啊,到嘉兴去收购贴片机之类的,很多工厂设备闲置在那,都是进口的,原来的国营厂,设备非常不错的,反正租用价格非常低

网友:
江苏常州,刚也说了,一片也贴,就是说没什么最小批量的

楼主:
同问,czzhouyun 在哪里的。杭州这边不知道有没有的

网友:
czzhouyun  你在哪里,加工不用出钢网钱,批量多少可以手工贴片了???开始搞东西,量不大。手工贴可能好点。机器贴估计量小了不愿意搞。

网友:
做钢网,给做出来的成品的PCB的拼板文件给他们就可以做好。一次300块就行。精度0603的元件没问题。我们现在最小用0603的。

网友:
1.1分/点?那可是天价!我问的最黑也有1分/3点

网友:
我这里贴板子钢网不要钱的,就是一块板子也贴,上次去贴板子和老板聊了下,拿了生产的样板看了下0603封装的,贴的很漂亮,以为是机器贴的,告诉我说手工贴的,说他那做钢网不要钱,什么时侯拿块板子去试试,1.1分一个点(小批量的)贴片的直插的一个价

网友:
嗯,我看到的应该就是楼上说的。

网友:
真的没有内行? 我就充当一次吧:

SMT锡膏的手动印刷要用到“钢网”或者叫SMT钢网,像A4纸那么大的大约要200元一张,不锈钢材质,带铝合金外框,寿命较长,适合小型工厂手工生产。

淘宝上有几家做的,推荐深圳金福电子,淘宝掌柜名228GG,我做了多次,效果很好。

http://shop34336238.taobao.com

想要省钱的话,做一张_钢网,上面有常用的各种贴片封装,收到后剪下来,可以用很多次的。

楼主:
是用手工刻的,一张加工好的铁薄板价格不便宜吧,因为是样表,pcb设计要经常变动的,一个表的pcb就要改10多次,用激光做掩模板成本太高了,不适合这样的运用啊

网友:
我看到的是拿薄铁板做的。还作了一个快速工装的夹具。把pcb板放上去,定位孔固定好。然后铁板压下来。感觉就像个煎饼铛子。从我现场看的话只要定位定的准,锡膏往上刷的速度还是很快的,一张a4那么大的板抹膏然后刮平也就一分多钟吧。至于薄金属板的加工,有激光切割的地方我估计好搞,给一张pcb的焊盘图,就可以了。

楼主手下的人苦就苦在掩模板是手工雕出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