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外部晶振是否起振的问题,傻孩子帮忙下【恢复】

楼主(2008-10-17):
我购买了深入浅出AVR单片机,自行焊接的实验板,现在只有外部晶振不工作。

现在我按照书上说的,配置熔丝,但始终不起振,换了晶振也不起振。

但是我把Brown-out detection level at VCC=4.3V

的VCC=4.3换成VCC=2.5V或者更低时就按照书上说的正常运行程序了,请问这样是否可以认为外部晶振已经工作了,请大家给个思路,最好能定性分析一下,这里谢过了。

晶振我已经换过,也重新焊过电容C11,C12。

本贴被 sun2003shy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17,15:51:23.

网友:
BOR只影响复位,晶体振荡器应该是独立工作的。看下晶体的地线是不是太长之类。

楼主:
那这样是不是意味着外部晶体已经起振了呢?

板子电压怎么测呢,实际测量电源供电是4.96V

单片机7,8角之间的电压是4.83V左右,不低于4.7V,傻孩子指教一下,怎么回事呢?现在有点晕了。

本贴被 sun2003shy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17,17:24:48.

网友:
你的问题不是晶震是否起震,而是为什么板子电压会低于4.3V导致BOD保护被触发了。

楼主:
哦,不知道还需要什么参数呢,能举出一些么?

网友:
暂时关闭BOD吧…你提供的资料太少,无法确定故障哈。

楼主:
现在是我的熔丝不能配置到4.3V很奇怪,电压测量是4.96V,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你用的电源有没有可能瞬间跌落啊?

用示波器看看。没有?换个好的电源试试。也没有?用电池试试(4节镍氢,别充的太满就行)

本贴被 ldh119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18,13:31:43.

网友:
你的电压表是什么型号?

最好校准一下

楼主:
似乎好像不能再短了。和书上的长度一样的,我实在没有办法让它更短了。

网友:
程序正常运行,那晶体明显就是正常工作了。

要直观点就编个LED闪烁的例子,晶振接上闪,不接不闪,这够直观了

楼主:
数字万用表是胜利仪器的VC830L,小弟条件简陋,没有示波器这种高级设备。

电源瞬间跌落?不是很懂。

有没有可以替代示波器的方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