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写个简单基于事件调度系统TEvent 20081017 【恢复】

楼主(2008-10-17):
TEvent 20081017

Author: ATmega32

1.数据结构

事件值

uint8  EventValue;

其中EVT_TASK_ENTRY(0XFF)和EVT_TASK_DELAY(0XFE)内核已使用

事件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TLink  Link;

    uint8  Flag;

    uint8  EventValue;

}TEvent;

任务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uint8          Flag;

        TQueue         EventQueue;

        TTaskExecute   *Execute;

}TTask;

定时器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TLink   Link;

        size_t  Rel;

        size_t  Abs;

        uint8   Flag;

        uint8   TaskId;

        uint8   EventValue;

}TTimer;

休眠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volatile uint8 SleepEnable;

  volatile uint8 SleepLevel;

}

TSleepBlock;

2.需要配置的地方(在EV_Config.h)

#define TASK_MAX_COUNT   3

最大任务数,用户可使用的任务ID为0到TASK_MAX_COUNT-1

#define EVENT_MAX_COUNT  30

最大事件数,EventTab[EVENT_MAX_COUNT]为用户时间提供存储空间

#define TIMER_MAX_COUNT  10

最大定时器数,TimerTab[TIMER_MAX_COUNT]为用户定时器提供存储空间

3.用户接口函数

void EVT_FreeMemorry(TEvent *Event);

释放事件存储空间

TEvent *EVT_AllocMemory(void);

分配事件存储空间,如果分配成功,返回事件结构体指针,如果分配失败,返回NULL

TEvent * EVT_Create(uint8 EventValue);

创建一个事件,包含分配事件存储空间并赋值事件值,如果分配成功,返回事件结构体指针,如果分配失败,返回NULL

uint8 EVT_Scheduler(void);

内核调度,如果内核调度对所有任务循环调度一周,如果没有任何事件,则返回0,否则,返回1

此返回值可作为系统进入休眠条件

void TSK_Init(TTaskExecute *Execute,uint8 TaskId);

任务初始化,初始化时,允许内核调度执行任务事件

void TSK_InitWithEntryEvent(TTaskExecute *Execute,uint8 TaskId);

任务初始化,初始化时,允许内核调度执行任务事件,并触发一个EVT_TASK_ENTRY(0XFF)的事件

void TSK_Disable(uint8 TaskId);

禁止内核调度执行任务事件

void TSK_Enable(uint8 TaskId);

允许内核调度执行任务事件,任务初始化设为允许

void TSK_EventPutLock(uint8 TaskId);

禁止向ID为TaskId的任务事件队列写入事件

void TSK_EventPutUnlock(uint8 TaskId);

允许向ID为TaskId的任务事件队列写入事件

void TSK_EventGetLock(uint8 TaskId);

禁止从ID为TaskId的任务事件队列读取事件

void TSK_EventGetUnlock(uint8 TaskId);

允许从ID为TaskId的任务事件队列读取事件

void TSK_EventLock(uint8 TaskId);

禁止向ID为TaskId的任务事件队列写入和读取事件

void TSK_EventUnlock(uint8 TaskId);

允许向ID为TaskId的任务事件队列写入和读取事件

void TSK_EventClear(uint8 TaskId);

清除ID为TaskId的任务事件队列里的所有事件

TEvent * EVT_PostToTask(uint8 EventValue,uint8 TaskId);

向ID为TaskId的任务触发一个事件,事件值为EventValue,如果成功,返回事件结构体指针,否则,返回NULL

TTimer * EVT_DelayPostToTask(uint8 EventValue,size_t delay,uint8 TaskId);

分配一个定时器,此定时器将在一定延时后,向ID为TaskId的任务触发一个事件。

如果分配定时器成功,返回定时器结构体指针,否则,返回NULL

TEvent * EVT_Post(uint8 EventValue);

向当前任务触发一个事件,事件值为EventValue,如果成功,返回事件结构体指针,否则,返回NULL

此函数只在能在任务中使用

TTimer * EVT_DelayPost(uint8 EventValue,size_t delay);

分配一个定时器,此定时器将在一定延时后,向当前任务触发一个事件。

如果分配定时器成功,返回定时器结构体指针,否则,返回NULL。

此函数只能在任务中使用

TTimer * TSK_Delay(size_t delay)

等同于EVT_DelayPost(EVT_TASK_DELAY,delay),实际上并非函数,是一个宏

分配一个定时器,此定时器将在一定延时后,向当前任务触发一个事件值为EVT_TASK_DELAY的事件。

如果分配定时器成功,返回定时器结构体指针,否则,返回NULL。

此函数只能在任务中使用

void EVT_Delete(uint8 TaskId,TEvent *Event);

删除ID为TaskId的任务的事件队列里Event事件结构体指针指向的事件

void TMR_TicksHander(void);

定时器节拍处理

TTimer *TMR_AllocMemory(void);

分配一个定时器存储空间,如果成功,返回定时器结构体指针,否则,返回NULL

void TMR_FeeMemory(TTimer *Timer);

释放定时器存储空间

void TMR_Delete(TTimer *Timer);

删除定时器队列里Timer定时器结构体指针指向的定时器结构体

void TMR_Clear(void);

删除定时器队列里所有定时器

TTimer * TMR_Post(size_t Abs,uint8 Flag,uint8 TaskId,uint8 EventValue);

创建一个定时器并加入到定时器队列,在Abs个节拍延时后,向ID为TaskId的任务触发一个事件值为EventValue的事件,

如果Flag为TMR_ONESHOT(0X01),则事件触发后,定时器会被删除,

如果Flag为TMR_PERIODIC(0x02),则会周期性触发事件

void SLP_Enable(void);

允许调度内核休眠

void SLP_Disable(void);

禁止调度内核休眠

uint8 SLP_IsEnable(void);

判断内核使用允许休眠

void SLP_SetLevel(uint8);

设置休眠等级

uint8 SLP_GetLevel(void);

读取休眠等级

楼主(2008-11-28):
更新一下:20081128

增加TEvent在CC2430,MSP430F1611,LM3S1138和C++Builder下移植。

本贴被 ATmega32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29,08:44:00.

网友:
感觉稍微复杂了一点……还可以再轻量级一点……

楼主:
IAR 5.11B,WinAVR20080610

共用一个工程,PD7接LED,闪烁。

网友:
顶一下,以后再看

网友:
谢谢,学习一下,楼主,里面TEvent_AVR 用的是IAR 哪个版本的,我用IAR_FOR AVR 5.11B 提示版本不够新

本贴被 thoro_av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25,13:51:03.

网友:
上官金虹,太感谢了

网友:
哈哈哈哈,只是个加了个消息机制状态机啊,楼上几位怎么扯到陈明计去了?

楼主:
每个任务都有自己一份上下文环境,这个上下文环境包含中断标志。

也就是说,每个任务都有自己的中断标志位。

任务A切换到B任务时,会从B任务上下文环境读取B任务的中断标志位,此时的中断标志位与任务A切换任务之前是否关闭中断无关。

当再次切换到任务A是,会从任务A上下文环境读取中断标志位,恢复到任务A切换之前的中断状态。

本贴被 ATmega32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25,11:08:54.

网友:
如果任务不需要OS_ENTER_CRITICAL(); OS_EXIT_CRITICAL();  我还是不明白,

  如果任务主动放弃CPU,以K_TMO为参数调用延时节拍函数OS_Wait时,首先执行

OS_ENTER_CRITICAL()时,已经关闭了中断,那么,如果在每个任务中不“添加” OS_EXIT_CRITICAL()指令,

那不是非要等到“当前任务”再次获得CPU,才开中断吗?

网友:
喔,终于看到了。陈明计的例子2如下:

void TaskC(void)

{

    uint8 x,y;

    while (1)

    {

        OS_ENTER_CRITICAL();

        x = random(80);

        y = random(20);

        PC_DispChar(x, y + 5, '3', DISP_FGND_LIGHT_GRAY);

        OS_EXIT_CRITICAL();

        OSWait(K_TMO,1);

    }

}

  总结:是否必须按照如下格式编写任务(我刚刚学SMALL RTOS,问题比较幼稚,请不要见笑。)

  void Task(void)

   {

      //该任务的初始化代码

   while (1)

     {

       OS_ENTER_CRITICAL();

       //任务代码

       OS_EXIT_CRITICAL();

        OSWait(K_TMO,1);

      }

   }

楼主:
一般的任务不需要OS_ENTER_CRITICAL(); OS_EXIT_CRITICAL();

        x = random(80);

        y = random(20);

        PC_DispChar(x, y + 5, '3', DISP_FGND_LIGHT_GRAY);

这段函数是不可重入的。(任务在调用这几个函数时,不允许其他任何任务或者中断调用这两个函数),

所以必须加上OS_ENTER_CRITICAL()和OS_EXIT_CRITICAL();

网友:
以下是陈明计的一个例子:

#include "config.h"

void TaskA(void);

void TaskB(void);

void TaskC(void);

void main(void)

{

    OSInit();

  TMOD = (TMOD & 0XF0) | 0X01;

  TL0 = 0x0;

  TH0 = 0x0;

  TR0 = 1;

  ET0 = 1;

    OSTaskCreate(TaskA, NULL, 0);

    OSTaskCreate(TaskB, NULL, 1);

    OSTaskCreate(TaskC, NULL, 2);

    while(1)

    {

        PCON = PCON | 0x01;                     /* CPU进入休眠状态 */

    }

}

void TaskA(void)

{

    while (1)

    {

        OSWait(K_TMO,5);

    }

}

void TaskB(void)

{

    while (1)

    {

        OSWait(K_TMO,10);

    }

}

void TaskC(void)

{

    while (1)

    {

        OSWait(K_TMO,15);

    }

}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

  调用OSSched()切换到另外一个任务时,又是从目前就绪表中“优先级最高任务”的断点处开始执行,上面的例子中,并没有开中断的指令呀!

网友:
上官金虹,我有一个疑问,请指教:

  在SMALL RTOS51中OS_Wait()系统函数中,

 case K_TMO:                                 /* 等待超时,即延时一段时间 */

        OS_ENTER_CRITICAL();

        while (OSWaitTick[OSTaskID] != 0)       /* 判断超时时间是否到   */

        {

            OSClearSignal(OSTaskID);            /* 任务进入等待状态     */

            OSSched();                          /* 运行下一个任务       */

        }

        OS_EXIT_CRITICAL();

        return TMO_EVENT;

 问题是:当超时未到时,中断一直是关闭的,那么这段时间不是无法进入中断服务程序了吗?

楼主:
这里并不是一直循环等待。

当延时时间未到,调用OSSched()会切换到另外的任务,当切换到某个任务后,中断自然会打开。

本贴被 ATmega32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24,13:52:38.

楼主:
我个人觉得还蛮好用的。

这个调度内核最大优点是可移植性好。

全部用C写的,没有汇编。

我AVR,MSP430,CC2430,STM32,LM3S都用这个。

有什么问题大家一起讨论。

循环调度部分,这样写感觉更清晰些:

   while(1)

    {

          while(EVT_Scheduler());

          if(SLP_IsEnable())

           {

            //休眠

           }

    }

本贴被 ATmega32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24,00:09:20.

网友:
不是很明白

楼主:
更新一下;20081107

楼主(2008-10-17):
简单例子:

#include "config.h"

#define TASK1ID   0

#define TASK2ID   1

#define EVT_LED_ON  0

#define EVT_LED_OFF 1

uint8 task1(uint8 EventValue)

{

    switch(EventValue)

        {

              case EVT_TASK_ENTRY:              //任务入口事件,任务初始化 TSK_InitWithEntryEvent(task2,TASK2ID)时触发了EVT_TASK_ENTRY事件

                    EVT_Post(EVT_LED_ON);       //向当前任务触发一个EVT_LED_ON事件

                break;

                case EVT_LED_ON:

                    PORTD&=~_BV(7);

                    EVT_DelayPost(EVT_LED_OFF,OS_TICKS_PER_SEC/10);  //创建一个定时器,延时1/10 S后,向所在任务触发一个EVT_LED_OFF事件,事件触发后,定时器会北删除

                break;

                case EVT_LED_OFF:

                PORTD|=_BV(7);

               EVT_DelayPost(EVT_LED_ON,OS_TICKS_PER_SEC/10);    //创建一个定时器,延时1/10 S后,向所在任务触发一个EVT_LED_ON事件,事件触发后,定时器会北删除

                break;

        }

        return 0;

       //返回值0:表示内核继续扫描当前任务是否还有其它事件

}

uint8 task2(uint8 EventValue)   //事件只用来触发任务运行,不区分事件值具体是多少,任务按步(step)运行。

{

     EventValue=EventValue;

     static uint8 step=0;

         if(step==0)

         {

                PORTD|=_BV(6);

                PORTD&=~_BV(4);

                step=1;

                TSK_Delay(OS_TICKS_PER_SEC/10);

               //创建一个定时器,延时1/10 S后,触发一个EVT_TASK_DELAY事件,事件触发后,定时器会北删除

            return 1;

            //返回值1:表示内核将扫描下一个任务的事件,不管当前任务是否还有其它事件

         }

                  if(step==1)

         {

                PORTD|=_BV(4);

                PORTD&=~_BV(5);

                step=2;

                TSK_Delay(OS_TICKS_PER_SEC/10);

            return 1;

         }

                  if(step==2)

         {

                PORTD|=_BV(5);

                PORTD&=~_BV(6);

                step=0;

                TSK_Delay(OS_TICKS_PER_SEC/10);

            return 1;

         }

         return 0;

}

int main()

{

          DDRD=_BV(4)|_BV(5)|_BV(6)|_BV(7);

          PORTD=_BV(4)|_BV(5)|_BV(6)|_BV(7);

          TCNT2 = 0;

          TCCR2A=_BV(WGM21);

          TCCR2B = T2_CLK_DIV64;

          OCR2A=OCR2A_INIT;

          TIMSK2=_BV(OCIE2A);

          TSK_InitWithEntryEvent(task1,TASK1ID);  //任务初始化,并触发一个EVT_TASK_ENTRY事件

          TSK_InitWithEntryEvent(task2,TASK2ID);  //任务初始化,并触发一个EVT_TASK_ENTRY事件

          sei();

     while(1)

    {

          if(EVT_Scheduler())          //任务调度

        {

        }

        else       //全部任务扫描一次,没有任何事件,内核处于空闲状态

       {

          if(SLP_IsEnable())     //如果允许休眠

          {

              if(SLP_GetLevel()==NORMAL_SLEEP)  //如果休眠级别是一般休眠

             {

                          //一般休眠

             }

             else                             //如果休眠级别是深度休眠

            {

                          //深度休眠

            }

          }

       }

    }

}

SIGNAL(TIMER2_COMPA_vect)

{

  TMR_TicksHander();            //系统节拍

}

本贴被 ATmega32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17,17:35:23.

网友(2009-11-19):
lz,和你那个teventsmall有何区别?

网友:
基本上一样的(可能稍微有点变动)。

我原本是打算把tevent分成teventtiny,teventsmall。
(teventsmall就是原来的tevent)
不过后来teventsmall完全都没有再使用,已经从硬盘删除了。

teventtiny我现在改名叫VoidEvent,
另外,还有一个VoidTask,是多任务抢占内核。

不过都是自己写的玩。

网友:
那楼主现在在用什么操作系统?

网友:
有意思,顶上官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