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if_w请问看看附件的图纸能不能加工【恢复】

楼主(2008-10-17):
附件的图纸是我设计的电脑机箱图纸,原本设计是用不绣钢(1.0mm)线切割然后弯折而成,所以每个部件有两张图

比如主板箱-1是切割好后并且弯折好的图样,主板箱-2则是整个机箱的展开图拿去线切割用的

一共有七个部件,锋哥帮忙看下能做不,需要多少费用PM我或者EMAIL都可以vitochung@163.com

材料尽量使用1毫米不绣钢,因为需要一定强度。

本贴被 vitochung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17,20:28:21.

网友(2008-12-14):
哪里有附件啊,骗人的

楼主(2008-10-17):
多谢你的建议和指导

想询问下,如果加工类似上述的图纸或者模型,一般用什么材质会比较容易加工

阿莫准备生产的雕刻机加工次类模型可行么?因为都是小量制造,品种繁多,但数量极少,一般1件也就1-2个

另 锋哥已经收到了附件我就删除原贴附件了,莫哥见谅

本贴被 vitochung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17,20:29:28.

网友:
    回【楼主位】 vitochung

    看了你的图纸,你上面的产品属于钣金制作;我不是很专业。像你上面的产品我们都是外发加工的。

    你需要找一家做机箱的专业厂家;现在很多专业的机箱生产厂都配有数控激光切割机或数控压力机,像你上面的产品如用线切割加工就有点烦琐了。如果专业的机箱厂家就会很简单,毕竟他们有专用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