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320 TFT屏用M16读取SD卡内BMP格式图片.和汉字显示程序(字库也是存在SD卡里).(有

楼主(2008-10-17):
视频地址: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c1NzYxMTY=.html

屏是在论坛二手版块里买的,手机照的效果差了一点,其实屏的效果还是很好的,下在几张是卖家照的..

BMP格式图片的资料.

MP(Bitmap-File)图形文件是Windows采用的图形文件格式,在Windows环境下运行的所有图象处理软件都支持BMP图象文件格式。Windows系统内部各图像绘制操作都是以BMP为基础的。Windows 3.0以前的BMP图文件格式与显示设备有关,因此把这种BMP图象文件格式称为设备相关位图DDB(device-dependent bitmap)文件格式。Windows 3.0以后的BMP图象文件与显示设备无关,因此把这种BMP图象文件格式称为设备无关位图DIB(device-independent bitmap)格式(注:Windows 3.0以后,在系统中仍然存在DDB位图,象BitBlt()这种函数就是基于DDB位图的,只不过如果你想将图像以BMP格式保存到磁盘文件中时,微软极力推荐你以DIB格式保存),目的是为了让Windows能够在任何类型的显示设备上显示所存储的图象。BMP位图文件默认的文件扩展名是BMP或者bmp(有时它也会以.DIB或.RLE作扩展名)。

6.1.2 文件结构

位图文件可看成由4个部分组成:位图文件头(bitmap-file header)、位图信息头(bitmap-information header)、彩色表(color table)和定义位图的字节阵列,它具有如下所示的形式。

位图文件的组成

结构名称

符号

位图文件头(bitmap-file header) BITMAPFILEHEADER bmfh

位图信息头(bitmap-information header) BITMAPINFOHEADER bmih

彩色表(color table) RGBQUAD aColors[]

图象数据阵列字节 BYTE aBitmapBits[]

位图文件结构可综合在表6-01中。

图象文件

头

0000h 文件标识 2 bytes 两字节的内容用来识别位图的类型:

‘BM’ : Windows 3.1x, 95, NT, …

‘BA’ :OS/2 Bitmap Array

‘CI’ :OS/2 Color Icon

‘CP’ :OS/2 Color Pointer

‘IC’ : OS/2 Icon

‘PT’ :OS/2 Pointer

注:因为OS/2系统并没有被普及开,所以在编程时,你只需判断第一个标识“BM”就行。

0002h File Size 1 dword 用字节表示的整个文件的大小

0006h Reserved 1 dword 保留,必须设置为0

000Ah Bitmap Data Offset 1 dword 从文件开始到位图数据开始之间的数据(bitmap data)之间的偏移量

000Eh Bitmap Header Size 1 dword 位图信息头(Bitmap Info Header)的长度,用来描述位图的颜色、压缩方法等。下面的长度表示:

28h - Windows 3.1x, 95, NT, …

0Ch - OS/2 1.x

F0h - OS/2 2.x

注:在Windows95、98、2000等操作系统中,位图信息头的长度并不一定是28h,因为微软已经制定出了新的BMP文件格式,其中的信息头结构变化比较大,长度加长。所以最好不要直接使用常数28h,而是应该从具体的文件中读取这个值。这样才能确保程序的兼容性。

0012h Width 1 dword 位图的宽度,以象素为单位

0016h Height 1 dword 位图的高度,以象素为单位

001Ah Planes 1 word 位图的位面数(注:该值将总是1)

图象

信息

头

001Ch Bits Per Pixel 1 word 每个象素的位数

1 - 单色位图(实际上可有两种颜色,缺省情况下是黑色和白色。你可以自己定义这两种颜色)

4 - 16 色位图

8 - 256 色位图

16 - 16bit 高彩色位图

24 - 24bit 真彩色位图

32 - 32bit 增强型真彩色位图

001Eh Compression 1 dword 压缩说明:

0 - 不压缩 (使用BI_RGB表示)

1 - RLE 8-使用8位RLE压缩方式(用BI_RLE8表示)

2 - RLE 4-使用4位RLE压缩方式(用BI_RLE4表示)

3 - Bitfields-位域存放方式(用BI_BITFIELDS表示)

0022h Bitmap Data Size 1 dword 用字节数表示的位图数据的大小。该数必须是4的倍数

0026h HResolution 1 dword 用象素/米表示的水平分辨率

002Ah VResolution 1 dword 用象素/米表示的垂直分辨率

002Eh Colors 1 dword 位图使用的颜色数。如8-比特/象素表示为100h或者 256.

0032h Important Colors 1 dword 指定重要的颜色数。当该域的值等于颜色数时(或者等于0时),表示所有颜色都一样重要

调色板数据 根据BMP版本的不同而不同 Palette N * 4 byte 调色板规范。对于调色板中的每个表项,这4个字节用下述方法来描述RGB的值: 1字节用于蓝色分量

1字节用于绿色分量

1字节用于红色分量

1字节用于填充符(设置为0)

图象数据 根据BMP版本及调色板尺寸的不同而不同 Bitmap Data xxx bytes 该域的大小取决于压缩方法及图像的尺寸和图像的位深度,它包含所有的位图数据字节,这些数据可能是彩色调色板的索引号,也可能是实际的RGB值,这将根据图像信息头中的位深度值来决定。

构件详解

1. 位图文件头

位图文件头包含有关于文件类型、文件大小、存放位置等信息,在Windows 3.0以上版本的位图文件中用BITMAPFILEHEADER结构来定义:

typedef struct tagBITMAPFILEHEADER { /* bmfh */

UINT bfType;

DWORD bfSize;

UINT bfReserved1;

UINT bfReserved2;

DWORD bfOffBits;

} BITMAPFILEHEADER;

其中:

bfType

说明文件的类型.(该值必需是0x4D42,也就是字符'BM'。我们不需要判断OS/2的位图标识,这么做现在来看似乎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而且如果要支持OS/2的位图,程序将变得很繁琐。所以,在此只建议你检察'BM'标识)

bfSize

说明文件的大小,用字节为单位

bfReserved1

保留,必须设置为0

bfReserved2

保留,必须设置为0

bfOffBits

说明从文件头开始到实际的图象数据之间的字节的偏移量。这个参数是非常有用的,因为位图信息头和调色板的长度会根据不同情况而变化,所以你可以用这个偏移值迅速的从文件中读取到位数据。

2. 位图信息头

位图信息用BITMAPINFO结构来定义,它由位图信息头(bitmap-information header)和彩色表(color table)组成,前者用BITMAPINFOHEADER结构定义,后者用RGBQUAD结构定义。BITMAPINFO结构具有如下形式:

typedef struct tagBITMAPINFO { /* bmi */

BITMAPINFOHEADER bmiHeader;

RGBQUAD bmiColors[1];

} BITMAPINFO;

其中:

bmiHeader

说明BITMAPINFOHEADER结构,其中包含了有关位图的尺寸及位格式等信息

bmiColors

说明彩色表RGBQUAD结构的阵列,其中包含索引图像的真实RGB值。

BITMAPINFOHEADER结构包含有位图文件的大小、压缩类型和颜色格式,其结构定义为:

typedef struct tagBITMAPINFOHEADER { /* bmih */

DWORD biSize;

LONG biWidth;

LONG biHeight;

WORD biPlanes;

WORD biBitCount;

DWORD biCompression;

DWORD biSizeImage;

LONG biXPelsPerMeter;

LONG biYPelsPerMeter;

DWORD biClrUsed;

DWORD biClrImportant;

} BITMAPINFOHEADER;

其中:

biSize

说明BITMAPINFOHEADER结构所需要的字数。注:这个值并不一定是BITMAPINFOHEADER结构的尺寸,它也可能是sizeof(BITMAPV4HEADER)的值,或是sizeof(BITMAPV5HEADER)的值。这要根据该位图文件的格式版本来决定,不过,就现在的情况来看,绝大多数的BMP图像都是BITMAPINFOHEADER结构的(可能是后两者太新的缘故吧:-)。

biWidth

说明图象的宽度,以象素为单位

biHeight

说明图象的高度,以象素为单位。注:这个值除了用于描述图像的高度之外,它还有另一个用处,就是指明该图像是倒向的位图,还是正向的位图。如果该值是一个正数,说明图像是倒向的,如果该值是一个负数,则说明图像是正向的。大多数的BMP文件都是倒向的位图,也就是时,高度值是一个正数。(注:当高度值是一个负数时(正向图像),图像将不能被压缩(也就是说biCompression成员将不能是BI_RLE8或BI_RLE4)。

biPlanes

为目标设备说明位面数,其值将总是被设为1

biBitCount

说明比特数/象素,其值为1、4、8、16、24、或32

biCompression

说明图象数据压缩的类型。其值可以是下述值之一:

BI_RGB:没有压缩;

BI_RLE8:每个象素8比特的RLE压缩编码,压缩格式由2字节组成(重复象素计数和颜色索引);

BI_RLE4:每个象素4比特的RLE压缩编码,压缩格式由2字节组成

BI_BITFIELDS:每个象素的比特由指定的掩码决定。

biSizeImage

说明图象的大小,以字节为单位。当用BI_RGB格式时,可设置为0

biXPelsPerMeter

说明水平分辨率,用象素/米表示

biYPelsPerMeter

说明垂直分辨率,用象素/米表示

biClrUsed

说明位图实际使用的彩色表中的颜色索引数(设为0的话,则说明使用所有调色板项)

biClrImportant

说明对图象显示有重要影响的颜色索引的数目,如果是0,表示都重要。

现就BITMAPINFOHEADER结构作如下说明:

(1) 彩色表的定位

应用程序可使用存储在biSize成员中的信息来查找在BITMAPINFO结构中的彩色表,如下所示:

pColor = ((LPSTR) pBitmapInfo + (WORD) (pBitmapInfo->bmiHeader.biSize))

(2) biBitCount

biBitCount=1 表示位图最多有两种颜色,缺省情况下是黑色和白色,你也可以自己定义这两种颜色。图像信息头装调色板中将有两个调色板项,称为索引0和索引1。图象数据阵列中的每一位表示一个象素。如果一个位是0,显示时就使用索引0的RGB值,如果位是1,则使用索引1的RGB值。

biBitCount=4 表示位图最多有16种颜色。每个象素用4位表示,并用这4位作为彩色表的表项来查找该象素的颜色。例如,如果位图中的第一个字节为0x1F,它表示有两个象素,第一象素的颜色就在彩色表的第2表项中查找,而第二个象素的颜色就在彩色表的第16表项中查找。此时,调色板中缺省情况下会有16个RGB项。对应于索引0到索引15。

biBitCount=8 表示位图最多有256种颜色。每个象素用8位表示,并用这8位作为彩色表的表项来查找该象素的颜色。例如,如果位图中的第一个字节为0x1F,这个象素的颜色就在彩色表的第32表项中查找。此时,缺省情况下,调色板中会有256个RGB项,对应于索引0到索引255。

biBitCount=16 表示位图最多有216种颜色。每个色素用16位(2个字节)表示。这种格式叫作高彩色,或叫增强型16位色,或64K色。它的情况比较复杂,当biCompression成员的值是BI_RGB时,它没有调色板。16位中,最低的5位表示蓝色分量,中间的5位表示绿色分量,高的5位表示红色分量,一共占用了15位,最高的一位保留,设为0。这种格式也被称作555 16位位图。如果biCompression成员的值是BI_BITFIELDS,那么情况就复杂了,首先是原来调色板的位置被三个DWORD变量占据,称为红、绿、蓝掩码。分别用于描述红、绿、蓝分量在16位中所占的位置。在Windows 95(或98)中,系统可接受两种格式的位域:555和565,在555格式下,红、绿、蓝的掩码分别是:0x7C00、0x03E0、0x001F,而在565格式下,它们则分别为:0xF800、0x07E0、0x001F。你在读取一个像素之后,可以分别用掩码“与”上像素值,从而提取出想要的颜色分量(当然还要再经过适当的左右移操作)。在NT系统中,则没有格式限制,只不过要求掩码之间不能有重叠。(注:这种格式的图像使用起来是比较麻烦的,不过因为它的显示效果接近于真彩,而图像数据又比真彩图像小的多,所以,它更多的被用于游戏软件)。

biBitCount=24 表示位图最多有224种颜色。这种位图没有调色板(bmiColors成员尺寸为0),在位数组中,每3个字节代表一个象素,分别对应于颜色R、G、B。

biBitCount=32 表示位图最多有232种颜色。这种位图的结构与16位位图结构非常类似,当biCompression成员的值是BI_RGB时,它也没有调色板,32位中有24位用于存放RGB值,顺序是:最高位—保留,红8位、绿8位、蓝8位。这种格式也被成为888 32位图。如果 biCompression成员的值是BI_BITFIELDS时,原来调色板的位置将被三个DWORD变量占据,成为红、绿、蓝掩码,分别用于描述红、绿、蓝分量在32位中所占的位置。在Windows 95(or 98)中,系统只接受888格式,也就是说三个掩码的值将只能是:0xFF0000、0xFF00、0xFF。而在NT系统中,你只要注意使掩码之间不产生重叠就行。(注:这种图像格式比较规整,因为它是DWORD对齐的,所以在内存中进行图像处理时可进行汇编级的代码优化(简单))。

(3) ClrUsed

BITMAPINFOHEADER结构中的成员ClrUsed指定实际使用的颜色数目。如果ClrUsed设置成0,位图使用的颜色数目就等于biBitCount成员中的数目。请注意,如果ClrUsed的值不是可用颜色的最大值或不是0,则在编程时应该注意调色板尺寸的计算,比如在4位位图中,调色板的缺省尺寸应该是16*sizeof(RGBQUAD),但是,如果ClrUsed的值不是16或者不是0,那么调色板的尺寸就应该是ClrUsed*sizeof(RGBQUAD)。

(4) 图象数据压缩

① BI_RLE8:每个象素为8比特的RLE压缩编码,可使用编码方式和绝对方式中的任何一种进行压缩,这两种方式可在同一幅图中的任何地方使用。

编码方式:由2个字节组成,第一个字节指定使用相同颜色的象素数目,第二个字节指定使用的颜色索引。此外,这个字节对中的第一个字节可设置为0,联合使用第二个字节的值表示:

第二个字节的值为0:行的结束。

第二个字节的值为1:图象结束。

第二个字节的值为2:其后的两个字节表示下一个象素从当前开始的水平和垂直位置的偏移量。

绝对方式:第一个字节设置为0,而第二个字节设置为0x03~0xFF之间的一个值。在这种方式中,第二个字节表示跟在这个字节后面的字节数,每个字节包含单个象素的颜色索引。压缩数据格式需要字边界(word boundary)对齐。下面的例子是用16进制表示的8-位压缩图象数据:

03 04 05 06 00 03 45 56 67 00 02 78 00 02 05 01 02 78 00 00 09 1E 00 01

这些压缩数据可解释为 :

压缩数据

扩展数据

03 04 04 04 04

05 06 06 06 06 06 06

00 03 45 56 67 00 45 56 67

02 78 78 78

00 02 05 01 从当前位置右移5个位置后向下移一行

02 78 78 78

00 00 行结束

09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00 01 RLE编码图象结束

② BI_RLE4:每个象素为4比特的RLE压缩编码,同样也可使用编码方式和绝对方式中的任何一种进行压缩,这两种方式也可在同一幅图中的任何地方使用。这两种方式是:

编码方式:由2个字节组成,第一个字节指定象素数目,第二个字节包含两种颜色索引,一个在高4位,另一个在低4位。第一个象素使用高4位的颜色索引,第二个使用低4位的颜色索引,第3个使用高4位的颜色索引,依此类推。

绝对方式:这个字节对中的第一个字节设置为0,第二个字节包含有颜色索引数,其后续字节包含有颜色索引,颜色索引存放在该字节的高、低4位中,一个颜色索引对应一个象素。此外,BI_RLE4也同样联合使用第二个字节中的值表示:

第二个字节的值为0:行的结束。

第二个字节的值为1:图象结束。

第二个字节的值为2:其后的两个字节表示下一个象素从当前开始的水平和垂直位置的偏移量。

下面的例子是用16进制数表示的4-位压缩图象数据:

03 04 05 06 00 06 45 56 67 00 04 78 00 02 05 01 04 78 00 00 09 1E 00 01

这些压缩数据可解释为 :

压缩数据

扩展数据

03 04 0 4 0

05 06 0 6 0 6 0

00 06 45 56 67 00 4 5 5 6 6 7

04 78 7 8 7 8

00 02 05 01 从当前位置右移5个位置后向下移一行

04 78 7 8 7 8

00 00 行结束

09 1E 1 E 1 E 1 E 1 E 1

00 01 RLE图象结束

3. 彩色表

彩色表包含的元素与位图所具有的颜色数相同,象素的颜色用RGBQUAD结构来定义。对于24-位真彩色图象就不使用彩色表(同样也包括16位、和32位位图),因为位图中的RGB值就代表了每个象素的颜色。彩色表中的颜色按颜色的重要性排序,这可以辅助显示驱动程序为不能显示足够多颜色数的显示设备显示彩色图象。RGBQUAD结构描述由R、G、B相对强度组成的颜色,定义如下:

typedef struct tagRGBQUAD { /* rgbq */

BYTE rgbBlue;

BYTE rgbGreen;

BYTE rgbRed;

BYTE rgbReserved;

} RGBQUAD;

其中:

rgbBlue

指定蓝色强度

rgbGreen

指定绿色强度

rgbRed

指定红色强度

rgbReserved

保留,设置为0

4. 位图数据

紧跟在彩色表之后的是图象数据字节阵列。图象的每一扫描行由表示图象象素的连续的字节组成,每一行的字节数取决于图象的颜色数目和用象素表示的图象宽度。扫描行是由底向上存储的,这就是说,阵列中的第一个字节表示位图左下角的象素,而最后一个字节表示位图右上角的象素。(只针对与倒向DIB,如果是正向DIB,则扫描行是由顶向下存储的),倒向DIB的原点在图像的左下角,而正向DIB的原点在图像的左上角。同时,每一扫描行的字节数必需是4的整倍数,也就是DWORD对齐的。

支持16位,24位和32位的240*320BMP格式图片,和gb2313的汉字.

下面是winavr的源程序(FAT的部分基本上是bozai的程序,原来是读MP3的,自己改成读BMP和BIN(字库),在这里先感谢一下)

.

gb2312宋体字库(要先解压)

本贴被 hyz_av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17,19:57:26.

网友:
这屏效果真不错..

网友:
呵呵 比我的酷多了 我的下步目标就是BMP显示

网友:
很详细,留个记号

楼主:
上面另外那几张图片的地址变了..直接上传..

网友:
很不错的东西...

网友:
lz的液晶屏哪买的

网友:
屏很漂亮,点得更漂亮。

网友:
支持楼主哦,啥时候有读JPG格式的程序哦?

楼主:
【17楼】 sjzd

  lz的液晶屏哪买的

屏是这里买的.屏应该是65K色的.不过效果真的很好.

http://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544663&bbs_page_no=1&bbs_id=1011

【23楼】 robinyuan

 支持楼主哦,啥时候有读JPG格式的程序哦?

JPG应该比较麻烦.现在在找资料,不知道M16能不能做得到,下面是百度找到的.不知道谁还有更详细的资料.

编辑本段jpg压缩模式

  JPEG (Joint Photographic Experts GROUP)是由国际标准组织(ISO:International Standardization Organization)和国际电话电报咨询委员会(CCITT:Consultation Commitee of the International Telephone and Telegraph)为静态图像所建立的第一个国际数字图像压缩标准,也是至今一直在使用的、应用最广的图像压缩标准。JPEG由于可以提供有损压缩,因此压缩比可以达到其他传统压缩算法无法比拟的程度。

  JPEG的压缩模式有以下几种:

   顺序式编码(Sequential Encoding)

  一次将图像由左到右、由上到下顺序处理。

   递增式编码(Progressive Encoding)

  当图像传输的时间较长时,可将图像分数次处理,以从模糊到清晰的方式来传送图像(效果类似GIF在网络上的传输)。

   无失真编码(Lossless Encoding)

   阶梯式编码(Hierarchical Encoding)

  图像以数种分辨率来压缩,其目的是为了让具有高分辨率的图像也可以在较低分辨率的设备上显示。

编辑本段jpg压缩步骤

  由于JPEG的无损压缩方式并不比其他的压缩方法更优秀,因此我们着重来看它的有损压缩。以一幅24位彩色图像为例,JPEG的压缩步骤分为:

  1.颜色转换

  2.DCT变换

  3.量化

  4.编码

编辑本段jpg颜色转换

  1.颜色转换

  由于JPEG只支持YUV颜色模式的数据结构,而不支持RGB图像数据结构,所以在将彩色图像进行压缩之前,必须先对颜色模式进行数据转换。各个值的转换可以通过下面的转换公式计算得出:

  Y=0.299R+0.587G+0.114B

  U=-0.169R-0.3313G+0.5B

  V=0.5R-0.4187G-0.0813B

  其中,Y表示亮度,U和V表示颜色。

  转换完成之后还需要进行数据采样。一般采用的采样比例是2:1:1或4:2:2。由于在执行了此项工作之后,每两行数据只保留一行,因此,采样后图像数据量将压缩为原来的一半。

  2.DCT变换

  DCT(Discrete Consine Transform)是将图像信号在频率域上进行变换,分离出高频和低频信息的处理过程。然后再对图像的高频部分(即图像细节)进行压缩,以达到压缩图像数据的目的。

  首先将图像划分为多个8*8的矩阵。然后对每一个矩阵作DCT变换(变换公式此略)。变换后得到一个频率系数矩阵,其中的频率系数都是浮点数。

  3.量化

  由于在后面编码过程中使用的码本都是整数,因此需要对变换后的频率系数进行量化,将之转换为整数。

  由于进行数据量化后,矩阵中的数据都是近似值,和原始图像数据之间有了差异,这一差异是造成图像压缩后失真的主要原因。

  在这一过程中,质量因子的选取至为重要。值选得过大,可以大幅度提高压缩比,但是图像质量就比较差;反之,质量因子越小(最小为1),图像重建质量越好,但是压缩比越低。对此,ISO已经制定了一组供JPEG代码实现者使用的标准量化值。

  4.编码

  从前面过程我们可以看到,颜色转换完成到编码之前,图像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压缩,DCT变换和量化可以说是为编码阶段做准备。

  编码采用两种机制:一是0值的行程长度编码;二是熵编码(Entropy Coding)。

  在JPEG中,采用曲徊序列,即以矩阵对角线的法线方向作“之”字排列矩阵中的元素。这样做的优点是使得靠近矩阵左上角、值比较大的元素排列在行程的前面,而行程的后面所排列的矩阵元素基本上为0值。行程长度编码是非常简单和常用的编码方式,在此不再赘述。

  编码实际上是一种基于统计特性的编码方法。在JPEG中允许采用HUFFMAN编码或者算术编码。

网友:
jpg解码mega16做不了的,ram太小

网友:
程序写有好几处warnning.

格式看得有点累.

网友:
请问用M16做控制器,切换两张图片的时候速度快吗?

楼主:
【30楼】 kevin8 请问用M16做控制器,切换两张图片的时候速度快吗? 和视频上差不多,和屏的速度也有很大关系.

网友:
这个屏用的是什么IC驱动的  ,我用m128还没点亮屏  ,不知道是哪里出来问题。弱弱的问一下,程序中cs一直为H,为什么呢???/********************************         写寄存器函数********************************/void LCD_WriteRegister(uint8 index){        LCD_RS_L ;    LCD_CS_H;                           //???????为什么呢                PORTA= index;        LCD_WR_L;        LCD_WR_H;}

楼主:
【33楼】 rainbowu 那个插座好像经常接触不良,但是好了之后如果不再拆掉的话,一般没什么问题的.昨天那个插头掉出来也重新试了好久..

网友:
怎么把字库的bin下到单片机呢

楼主:
【35楼】 muyuyuzhong  怎么把字库的bin下到单片机呢   字库是放在SD卡中..单片机一般放不下.

本贴被 hyz_av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25,22:18:49.

网友(2008-12-19):
谢谢楼主了,今天整了一天,上午的时候把MMC卡的数据读了出来,下午加FAT文件系统的时候失败了,于是下载了你给的代码试了试,并且稍作了修改。

做修改是因为我的屏用你给的程序点不亮,所以我换了下LCD的驱动函数。另外一处修改是因为显示图片时最顶上一行没有用图片数据更新,仔细点看就能看出来了。可能你们用的时候是直接从黑屏开始刷图片的,所以不是很明显。我是在修改完液晶驱动函数后试了一下颜色测试,最后面那个颜色很刺眼,在显示图片的时候一眼就看到了。好了,废话说完了,给个解决方案:在hyj.c文件中有disp_iamge函数,这个函数就是用来显示图片的(又废话了,呵呵),其中定义y的时候用的是uint16,解决方法就是把y单独拿出来用int16定义,然后在下面的代码的注释处做修改就可以了(把y<=0改为y<0)

if(rgb == color_byte)

{

    GUI_Point(x, y,color) ;

    color = 0x00 ;

    x++ ;

    if(x>=240)

    {

        y-- ;

        if( y<0 )    //注意此处,原文件中是y<=0,在这儿改为y<0,从而可以刷到y=0行

        {

                free(buffer) ;

                return ;

        }

        x = 0 ;

    }

    rgb = 0 ;

}

网友:
非常感谢,正需要这些东西呢

网友:
我来补上...

网友(2009-02-26):
谢谢分享,又记下了。

网友:
感谢hyz_avr!本人近日也买了几个屏准备做来玩玩。。。

网友:
可惜我的“套件”是用MEGA88做的,没程序空间做直接显示BMP文件,我的做法是用VC++写了个上位机,再将*.BMP 转为*.BIN。
再以文件方式显示出来。

网友:
用那个编译软件打开,不是直接用makefile编译的吧,呵呵,谢谢楼主的哦!楼主有联系QQ不?

网友:
我也想做一个玩玩
楼主能发一下原理图吗?

网友:
mark,对液晶的开发感兴趣,还不知道怎么驱动呢

网友(2009-04-04):
我今天在WINAVR上编译楼主的程序,为什么有下面的错误:
hyj.o: In function `disp_image':
D:\work2\240320tft/hyj.c:35: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earch'
D:\work2\240320tft/hyj.c:50: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earch'
D:\work2\240320tft/hyj.c:67: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ectorsPerClust'
D:\work2\240320tft/hyj.c:67: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ectorsPerClust'
D:\work2\240320tft/hyj.c:70: undefined reference to `FAT_LoadPartCluster'
D:\work2\240320tft/hyj.c:156: undefined reference to `GUI_Point'
D:\work2\240320tft/hyj.c:181: undefined reference to `FAT_NextCluster'
D:\work2\240320tft/hyj.c:184: undefined reference to `FAT32_Enable'
hyj.o: In function `main':
D:\work2\240320tft/hyj.c:204: undefined reference to `LCD_Init'
D:\work2\240320tft/hyj.c:207: undefined reference to `GUI_ClearSCR'
D:\work2\240320tft/hyj.c:210: undefined reference to `GUI_sprintf_nu'
D:\work2\240320tft/hyj.c:218: undefined reference to `delay_us'
D:\work2\240320tft/hyj.c:219: undefined reference to `MMC_SD_Init'
D:\work2\240320tft/hyj.c:220: undefined reference to `delay_us'
D:\work2\240320tft/hyj.c:230: undefined reference to `GUI_sprintf_chartobit'
D:\work2\240320tft/hyj.c:231: undefined reference to `delay_us'
D:\work2\240320tft/hyj.c:232: undefined reference to `GUI_sprintf_chartobit'
D:\work2\240320tft/hyj.c:233: undefined reference to `delay_us'
D:\work2\240320tft/hyj.c:233: undefined reference to `MMC_SD_Reset'
D:\work2\240320tft/hyj.c:238: undefined reference to `GUI_sprintf_chartobit'
D:\work2\240320tft/hyj.c:241: undefined reference to `delay_us'
D:\work2\240320tft/hyj.c:243: undefined reference to `FAT_Init'
D:\work2\240320tft/hyj.c:249: undefined reference to `GUI_sprintf_chartobit'
D:\work2\240320tft/hyj.c:250: undefined reference to `delay_us'
D:\work2\240320tft/hyj.c:251: undefined reference to `GUI_sprintf_chartobit'
D:\work2\240320tft/hyj.c:252: undefined reference to `delay_us'
D:\work2\240320tft/hyj.c:257: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earchInit'
make.exe: *** [hyj.elf] Error 1

> Process Exit Code: 2
> Time Taken: 00:02

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
线飞得好有个性

网友:
正想要学呢.谢谢了

网友:
有哪位网友用楼主的程序调试成功了麻烦说一下,我怎么都没有弄成,好象是时序不对

网友:
这屏不错,还得加把劲!

网友(2009-08-21):
这么好的贴子值得顶,虽然现在我还没做到那一步,等做到了,再来好好参考参考~~~!~!~!·

网友:
真详细,留个记号!以后肯定用得上!!!

网友:
这屏多少钱?

网友(2009-10-08):
LCD的驱动肯定有问题,时续不对
/*********************
    I/O口初始化
**********************/
void LCD_IO_Init()
{
  DDRC=0XFF;
  DDRA=0XFF;
  PORTC=0XFF;
  PORTA=0XFF;
}

/********************************
         写寄存器地址函数
********************************/
void LCD_WriteRegister(uint8 index)
{

        LCD_RS_L ;
    LCD_CS_L;

        DATA = index;
        LCD_WR_L;
        LCD_WR_H;
        LCD_CS_H;
        LCD_RS_L;

}

/***************************
    写寄存器数据函数
****************************/
void LCD_WriteByte(uint8 data)
{
        LCD_RS_H;
        LCD_CS_L;
        DATA= data;
        LCD_WR_L;
        LCD_WR_H;
        LCD_CS_H;
        LCD_RS_L;
}

/***************************************************
//写寄存器数据函数
//输入:type 数据位数: 1为16位,0为8位。
****************************************************/
void LCD_WriteCommand(uint8 type,uint8 index,uint16 val)
{
        LCD_WriteRegister(index);
        if(type)
        {
        LCD_WriteByte(val>>8);
        }
        LCD_WriteByte(val&0xff);
}

/***************************
//写16位数据函数
//输入: val数据
****************************/
void LCD_WriteData(uint16 val)
{
        LCD_WriteByte(val>>8);
    LCD_WriteByte(val&0xff);
}
这样一改就好了

网友:
图片显示正常了,文字还不能显示

网友:
太好的资料了,谢谢LZ !!!

网友(2009-12-21):
bmp图片显示已经基本明白了.高手们能否讲解一下显示汉字的原理,要详细一点的

网友(2010-03-03):
LZ能否提供详细的电路图,我也想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我也做个记号,有机会弄,我这一个山寨手机的彩屏,有时弄一下.

网友:
屏是在论坛二手版块里买的,手机照的效果差了一点,其实屏的效果还是很好的,下在几张是卖家照的..

网友:
这个帖子一定要顶一下!

网友:
楼主能否提供连接电路图啊,小弟配件已全,也想学习一下
邮箱:ramon-2008@163.com,谢谢了

网友(2010-05-07):
做个记号

网友:
很好啊 我要学下

网友:
我把你上面的程序下载到单片机里面,连接好彩屏2.4寸TFT(320*240),根本不能正常工作。请问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么?
我的邮箱number007cool@163.com

网友:
请问楼主:16位颜色深度时,如何区分RGB565和RGB555格式

网友:
先mark一个!不知道有什么用!

网友(2010-06-06):
很好~~先做个标记~~

网友:
自己也做了,可是还没有做出来

网友:
值能望楼主后背了···顶起

网友(2010-07-07):
不错 标记一下

网友:
顶!正在艰苦的探索中

网友:
记录一个

网友:
哇塞,看到你的那个飞线,就恐怖,呵呵

网友(2010-08-30):
扫描行是由底向上存储的,这就是说,阵列中的第一个字节表示位图左下角的象素,而最后一个字节表示位图右上角的象素。

这样显示的图片是倒立的,有什么办法可以反过来?

网友:
我也买了一块屏,慢慢研究

网友(2010-11-22):
郁闷 。。。。。学习。。。高手们。。哪个给我弄哈。。。

网友:
我今天把程序调好了,在这里先感谢下楼主。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把它移植到gcc+studio,第一次编译出现了28个警告。后来一个一个把他排除了。烧到单片机里面测试,发觉SD卡初始化成功,但是FAT初始化不成功,把mmc_sd.c文件改了就行了!!

网友:
为什么了没人觉得刷屏的速度有些慢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收藏

网友(2010-12-24):
就冲楼主这精神也得收藏啊,谢谢分享!!慢慢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扫描行是由底向上存储的,这就是说,阵列中的第一个字节表示位图左下角的象素,而最后一个字节表示位图右上角的象素。

这样显示的图片是倒立的,有什么办法可以反过来?

扫描方式可以设置,有好多方式供选择

网友(2011-01-25):
楼主太牛了 正要找个呢

网友(2011-04-25):
好东西,手里有一个诺N82的屏幕,哪天试试

网友:
楼主很强,果断马克!

网友:
刚刚买了一个 还在路上 学习一下

网友:
如何解决图片播放慢的问题?

网友(2011-07-06):
不能横屏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顶!!!!

网友:
牛逼  这个暑假我的项目就是它了

网友(2011-08-18):
回复 网友C:

用高档处理器,这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还有就是优化你的程序。

网友(2011-09-23):
回复 楼主:
视频地址: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c1nzyxmty=.html

屏是在论坛二手版块里买的,手机照的效果差了一点,其实屏的效果还是很好的,下在几张是卖家照的..

(原文件名:x......
谢谢楼主。

网友:
刚好能使用...

网友(2011-10-23):
Mark,再有JPG解码就好了

网友(2011-11-24):
MARK是为了记住这里

网友(2012-02-17):
在学TFT屏,顶帖留记号。

网友(2013-04-03):
很好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