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里有个西门子的PLC,找了半天没找到型号,哪位高人帮我看看?【恢复】

楼主(2008-10-17):
似乎是年代比较久远的东西了

网友(2008-12-24):
et200s 151

网友(2008-10-18):
ET200S分布式I/O模块

网友:
貌似S5,应该是停产了很长时间了的.

"西门子的配件热老热值钱 "

网友:
好东西呀,西门子的配件热老热值钱

网友:
貌似是一个profibus的节点,上面有DI DO 还有个网上找到的“ET200S DS1-x 电机起动器”啥子的

网友(2010-03-25):
什么时候去参观下,长这么大没见过PLC

网友(2010-10-24):
ET200S分布式I/O模块 +MASTERDRIVES CB1

   由PROFIBUS-DP组成的ET200S分布式I/O模块和变频器系统通讯是一种全开放的系统,其中PLC为Siemens公司的SIMATICS7-300系列或S7-400系列,变频器为SIMOVERT Master drives系列,CB1为与之配套的通信处理器;上位机中装有STEP7基本软件和DVA S7通信软件,用于对PLC编程和对PROFIBUS-DP网进行组态和通讯设置。
   从图上看为CB1 M1是早期的电机驱动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