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PLC系统需要3个串行通讯口,怎么办?【恢复】

楼主(2008-10-18):
本人设计的一个控制系统需要用到3个串行通讯口:

1.与触摸屏通讯,人机对话

2.与BA通讯提供MODBUS协议

3.与短信猫通讯,收发短信息

一般PLC只能有两个串行通讯口,请问需要三个怎么办?大家有没有相同的经历?

网友:
我也认为人机的可靠性比控制器低一个级别。甚至不止。

网友:
一个和两个串口的拓展模块很常见,与触摸屏通讯可以用编程口,那也是一个串口

网友:
扩展模块哦

楼主:
我发现LG的PLC有三个串口,其他什么PLC有三个的,没见过.

扩展模块和主机的串口不能同时使用的.

希望大家能给出较详细的解决方案.说明的细致点

网友:
7楼的系统可行,但高度依赖人机的可靠性

网友:
人机的可靠性比控制器低一个级别。

网友:
我认为人机的可靠是非常高的,应和PLC是同一个档次的

网友:
可以利用中间件实现

网友:
一般人机都有两个以上的串口,可以用人机的一个口连PLC,别一个口连别的设备,在人机里写宏代码实现控制,我经常用这个办法,如用人机的一个口连PLC ,一个口连温控器,一个口连变频器,.

网友:
有三个口的PLC有很多,如果考虑扩展模块那就更多了

现在随便找个代理商问问都能给你方案.

网友:
我用过三串口的PLC,用单片机开发成本太高,像你的一个控制系统还是用扩展模块吧,最经济了

网友:
stm32不是有3个串口么,我没用过,不过我想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