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中嵌入汇编,不成功?【恢复】

楼主(2008-10-18):
错误提示如下:

adc_samplesession.c(159) : W837 Output assembler source file , not object file

adc_samplesession.c(162) : F301 Syntax error

adc_samplesession.c(162) : F501 Expression syntax

adc_samplesession.c(174) : F711 Undeclared 'adc_result' ; function 'main'

adc_samplesession.c(176) : F711 Undeclared 'adc_result' ; function 'main'

adc_samplesession.c(176) : W401 Conversion may lose significant digits

adc_samplesession.c(177) : F711 Undeclared 'adc_result' ; function 'main'

adc_samplesession.c(177) : W401 Conversion may lose significant digits

 Target chip : uPD78F9222

 Device file : V2.00

Compilation complete,    5 error(s) and    3 warning(s) found.

Build Total error(s) : 5  Total warning(s) : 3

源代码如下:

void main(void)

{

#asm

MOVW AX,#0FHFFH

#endasm

unsigned char adc_result;

  DI();                                // global interrupt disable

  init_CPU();           // CPU initialization

  init_LED();                        // LED port initialization

  init_ADC();                        // ADC initialization

  init_TM80(10);                // initialization of timer80

  EI();                                 // global interrupt enable

  while(1)

  {

    adc_result = adc_conversion(0x00); // start AD conversion

    LED_active = adc_result/64;        // convert result

    LED_duty = 64 - (adc_result%64);   // convert result

    wait();

  }

}

在加入#asm

MOVW AX,#0FHFFH

#endasm之前一切正常,加入了ASM就出错了,是分是哪个地方需要设置一下?

网友:
请教下etouch, DECW B  是否可以用?

楼主:
原因是 设置编译器用 -a!谢谢各位

网友:
如果你想在C程序中嵌套汇编,那么你需要先在C程序中用预处理命令定义一下,

示例如下:

#pragma asm

void main(void)

{

#asm

xch a,x

movw ax,#0fH

#endasm

}

并且你如果嵌入汇编的话,请放在unsigned char adc_result; 之后

网友:
#0fhffh 是什么呀?我看不懂

你要的 #0fffh吗?

网友(2009-03-27):
楼主  什么是-a啊  说明白一点啊!(原因是 设置编译器用 -a)

网友(2009-05-07):
看我的帖子,呵呵。

aa

看我的帖子,呵呵。
http://www.ournec.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29312&bbs_id=9999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解决方法:

勾选这个选项: Compiler Options >> Output >> Greate Assembly source 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