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5v,40Mhz的有源晶振,示波器上看幅值很小,只有几百mv?【恢复】

楼主(2008-10-18):
为什么5v,40Mhz的有源晶振,示波器上看幅值很小,只有几百mv?

是否是因为示波器的输入电容导致的?

可是CPLD却可以正确识别,当从CPLD输出后,又是幅值很小的类似三角波的形状。

网友:
你用什么示波器测量的,和仪器也有关系的!!

其实几百mV驱动三极管足够了!!

楼主:
用的是泰克TDS1012B,100M带宽的数字示波器

问题不是用来驱动三极管,而是用来驱动ADC阿,项目要用到一个40Mhz转换速率的ADC,需要提供40MHZ的时钟,必须符合TTL电平,所以就是当心这个问题,特来问问。

网友:
是不是示波器探头调到10x阻抗,示波器却设置成1x

网友:
我用过的有源晶振都可以满幅输出的,除非接了低阻抗负载。你空载再测量一下试试。

3楼说的有可能的,也可能是示波器选择了50欧姆阻抗?

网友:
用TDS1012B测40M的晶体是这个样,我以前也困惑过,后来用500M的示波器看就很舒服了

网友:
理论上是示波器带宽问题,100M测量正弦波不要超过30M~

40M起振?。。。还想精确?500M也是刚刚好

网友(2013-04-20):
今天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4楼说得好像有道理

网友:
是示波器输入阻抗问题,可以把示波器看成一个低通滤波器,频率高了,幅度值就会低,因为电容另一端是连接地的,频率高阻值越低,就是电容另一端的电压信号就越小,所以才会出现高频时幅度变小问题,换个输入电阻电容小点的示波器就会正常的!

网友(2013-11-06):
示波器的带宽问题。

网友:
探头带宽太小,一般200M的探头,X1的带宽也就不到10M,要用X10档

网友:
楼主,换个好点的示波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