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512M u盘打造随身携带的arm与linux软件开发环境。【恢复】

楼主(2008-10-18):
上次写了一篇编译工具链的,这次我把开发工具全部装到u盘上随身携带,只要是有电脑的地方,不管他是什么系统,都可以进行工作。

首先是系统,我选择的是puppy linux 3.01,主要是小巧,可以装到u盘上跑,甚至直接在光盘上跑(用户数据可以保存在本地硬盘或者u盘,刻录碟也可以保存用户数据)。功能基本满足需要。从windows转过来没太大障碍。现在有4.0版,但不太稳定,新出的4.1版我没试,喜欢尝鲜的可以试试。

然后是开发工具,puppy有开发软件包,里面gcc等该有的都有,然后是我编译的arm工具链,这个好不好用我心里也没底,不好使大家可以选择其他工具链。然后是IDE,这个我推荐使用code::blocks。

先把下载地址列出来

puppy linux 3.01 :http://distro.ibiblio.org/pub/linux/distributions/puppylinux/puppy-3.01-seamonkey.iso

puppy linux 开发包:http://distro.ibiblio.org/pub/linux/distributions/puppylinux/sfs_modules-3/devx_301.sfs

IDE软件code::blocks:http://www.puppylinux.ca/members/muggins/development/codeblocks-8.02.pet

上面软件需要的库:http://www.puppylinux.ca/members/muggins/development/wxGTK-2.8.8.pet

arm交叉编译工具包ourdev_460211.zip(文件大小:44.45M) (原文件名:armdevx_301.sfs.zip) 注意:下载完成后需要改名,改成armdevx_301.sfs,.zip不要。以下软件都要改名,去掉.zip

以上软件根据需要下载

好了可以安装了,准备好u盘,如果你有windows的话到这里http://puppy.cnbits.com/node/139下载一个安装工具。安装应该很简单。或者把puppy linux的光盘镜像刻成光盘,用它启动后。点menu->setup->Puppy universal installer,按照提示进行安装,menu->system->gparted partition manager是一个分区管理软件,类似pqmagic,在安装之前,我建议先用它把u盘重新分区(fat,fat32都可以),并设置boot flag,以便可以启动。

安装好后,将两个sfs文件拷贝到u盘,和pup_301.sfs放在一起。其他pet文件也考进去,可以放在目录里

重启,设定u盘启动,顺利的话,就会看到一个选择键盘的界面,回车,然后会选择xorg和xvesa,选xorg(如果死机下次再选xvesa),选分辨率,好了,应该进到图形界面了,嗯,然后点menu->shutdown->reboot computer,什么?啥都没看到呢就重启?没错,重启。你会看到一个提示保存的界面,一路回车,到选择哪个盘的时候选择u盘,当然你也可选其他的盘,不过离开其他的盘的话你的puppy就成新装得了。然后选容量,这个看你,不要太小,以后也能随时扩大,但是不能缩小。好了,等一会重启完成,会有一个提示框提示你启动的时候加载哪些sfs文件,直接确定。如果需要中文浏览和中文输入,先安装中文支持包,桌面上有个drivers,图标是一个u盘,点一下,没接触过linux的需要熟悉一下linux磁盘的命名规则,不过从大小上应该也能找到u盘,左面有一个文件夹图标(没有的话先点右边磁盘图标),点开是u盘上的文件,找到中文支持pet包,点以下,然后点两次确定就装好了,重启一下x server,应该能看到上面的输入法条了。其他软件安装都是一样的。

最后设置一下路径,先修改etc/ld.so.conf,在里面加一句/usr/local/lib,保存后打开桌面上console,输入ldconfig /usr/local/lib回车。然后修改/etc/profile文件,在PATH那一行最后加上:/usr/armtools/bin。

好了,写一个hello world程序试试吧。

网友:
这个我用过,不错。可惜对linux非常不熟悉。还有就是不是所以计算机都支持U盘启动的。好像老主板的不支持,新主板的基本都支持了。

网友:
顶,确实有时候需要这种可以带着用的

楼主:
任何系统都可以安装,如果你刻好了光盘,没有系统也可以。

楼主:
昨天测试了一下,估计我编译的glibc有点问题,编译出来的hello world程序如果用动态链接可以在中基学生电脑上运行,但静态链接却出非法指令的错误,不知道是glibc有问题,还是和中基学生电脑的linux不兼容。

网上查了很多资料,还没有解决。现在正在查,有两个方向,一个是EABI造成的,一个是浮点运算造成的。有条件的能不能帮我试一下附件里的程序,在arm-linux上能不能运行,里面有4个程序,用不同参数编译的,还有一个库文件。帮忙测试一下有库支持和没库支持两种情况这4个程序能否运行,不能运行显示什么内容。谢谢

那个armdevx包大家暂时不要下载,等我解决了这个问题,我再上传一个新包,新包会加入gdb和skyeye

hello world程序ourdev_462937.rar(文件大小:1.48M) (原文件名:hello.arm.rar)

网友:
linux下的avr的工具链有搞好的搞一个过来。我现在用ubuntu桌面系统,很好用。就是工具链没找到编译好的。我也用code::block做IDE,很不错。要是只用纯软件的话用这个完全可以代替windows下的一些编程软件。

网友(2008-11-24):
本贴被 Foreve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24,15:42:26.

楼主:
好了,上传两个文件,一个是工具链(基本是最新版的,crosstool编译的),一个是code::blocks 8.02(svn下载的最新版,包含所有插件,有arm向导,但支持的板子太少,你可以试试自行添加你自己的板子上去),这个用来debug arm比命令行gdb好用多了。不过要进行设置,一个是编译器的设置,code::blocks会自动寻找已安装的编译器,但找的目录很少,所以他找不到arm编译器,手动设置编译器目录和名字就行了。再一个要设置debug参数。不要设置全局的那个(setting->Compiler and debugger->debugger,但是这下面有个do 'not' run the debuggee,一定不要选,否则不能debug),要在项目属性下设置。project->properties->debuger下面先选左侧的target,然后右侧remote conection按照你的设置设好,关键是additional commands里before connection里填上set arm abi AAPCS(这个要看你的gdb stub,我的redboot要填,不填函数不能返回),下面after connection里填上load回车break _start回车,最后这个_start是因为我调试的是裸机程序,没用库,要是调试一般的程序,改成break main。

我的机子太慢了,再加上用虚拟机,编译一次code::blocks竟然一天都没搞定。

暂时传不上来,等下传好了再发。先发上来,省得停电字就白打了。

楼主:
传好了一个

网友:
楼主:

这两个压缩包怎样装入 U 盘? 最好有份简要说明。

对 Linux 不熟啊。

网友:
1G的u盘,分512M给linux。我发现装好后,完了一段时间。进入到xp下面。u盘里面的文件变的好大。

都700多M了。

楼主:
to:zhang..yb 说明看顶楼,这两个文件只是顶楼的更新

to:Forever linux系统占了100多M,你的个人文件如果是512M的话我看正常,那个512M的文件是第一次重新启动时立刻产生的,和过一段时间没关系。这个文件是一个文件系统,类似虚拟机的虚拟磁盘,你在外面看不到里面还有多少空间。

网友:
还是下载不了下面的文件

http://www.puppylinux.ca/members/muggins/development/wxGTK-2.8.8.pet

楼主能否上传一个? 谢谢!

网友:
可以将QTE也弄进去?

网友:
太好了,顶起来呀!

网友:
能上传http://puppy.cnbits.com/node/139 这个工具吗?

网友(2009-01-03):
很有创意

网友:
我安装中文支持包的时候,怎么总提示空间不够呢?

网友:
大家知道Cygwin吗?或者Fedora Core Live FEL?其实现在不用自己费劲了。

如果是搞AVR/ARM交叉编译和在线调试的话,没有必要用Linux。在U盘上装一个单独的Gnu系统比较方便。我用的是Cygwin+WinAVR+GnuARM+OpenOCD+Emacs. 直接在Windows XP的电脑上运行。(需要一个bat文件启动来设置环境变量,主要是路径)

这样做有两个优点:1. 不用重启系统,而且许多老电脑并不支持U盘启动,只要点一下BAT文件就可以进入shell。2. 在享受Gnu开发环境的同时,可以享受Windows的便利,而且对Windows系统没有任何影响。缺点是需要一个2G或者以上的U盘,才有比较宽裕的空间放自己的文件。

如果需要一个纯粹的Gnu/Linux系统来做开发,推荐Fedora Core 10 Live FEL(1.3G)。FEL的意思是“Fedora Electronic Lab

”。从数字模拟,PCB设计到8051/AVR/ARM开发,要啥有啥,不用自己一个一个装。可以刻录成DVD启动运行,也可以在Windows或Linux下面用livecd-tools装到U盘上,要用的时候从U盘启动电脑。

现在2G的U盘只要35-40元。以上信息推荐给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兴趣?有需要的话,我另开一贴把具体方法贴出来。

FEL: http://chitlesh.fedorapeople.org/FEL/

Cygwin: http://cygwin.org

网友:
我的这块主板就不支持USB启动,用VMware出现找不到puppy的sfs文件(我装的是4.1.2版的Puppy)

不想换成3.01版的

不过我装了gentoo,就不知code::blocks能不能装到gentoo里

wxGTK好像gentoo里我有装过

arm交叉编译工具包楼主是sfs格式的,mount装载不了,不知怎么办,要是能搞个安装的工具包就好了

网友(2010-01-25):
很实用的帖子,赞一个

网友:
是好东西,现在看到也为时不晚

网友:
直接装veket吧,中文什么的都是内置的,我在上面装上eagle了

网友:
很好,马克

网友:
mark,有空试试看,哈哈

网友(2011-01-21):
我之前试过BT3,装在U盘上,可以用,还不错。关键是没事的时候,配合网卡还可以蹭网!

网友:
我倒是双系统,可惜Linux不支持我的无线网卡,还得来回启动。
来试试这个。
谢谢楼主。

网友:
记号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家知道cygwin吗?或者fedora core live fel?其实现在不用自己费劲了。
如果是搞avr/arm交叉编译和在线调试的话,没有必要用linux。在u盘上装一个单独的gnu系统比较方便。我用的是cygwin+winavr+gnuarm+openocd+emacs. 直接在windows xp的电脑上运行。(需要一个bat文件启动来设置环境变量,主要是路径)
这样做有两个优点:1. 不用重启系统,而且许多老电脑并不支持u盘启动,只要点一下bat文件就可以进入shell。2. 在享受gnu开发环境的同时,可以享受windows的便利,而且对windows系统没有任何影响。缺点是需要一个2g或者以上的u盘,才有比较宽裕的空间放自己的文件。
如果需要一个纯粹的gnu/linux系统来做开发,推荐fedora core 10 live fel(1.3g)。fel的意思是“fedor......

相当有兴趣.我lunux太瞎。应该要从配置好的东西开始

网友:
这个不错,有时间搞一下了

网友:
看起来很酷

网友:
和我以前想的一样  可惜没有实践

  谢谢总结与分享

网友(2011-11-13):
mark, U盘开发环境

网友:
向高手致敬。。

网友:
512M u盘打造随身携带的arm与linux软件开发环境

网友:
arm与linux   可以在USB使用   果然好东西

网友:
站上地,回去下载

网友:
觉得很有意思的

网友(2013-06-08):
你好!下载了arm-linux-gcc的包,经测试能在Puppy圣诞版中运行,有没有编译STM32角本的例子,以及如何使用MDK进行开发……

网友(2013-07-24):
这个必须顶。
要是能在android的平板上开发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