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模拟量模块的一个手册上的bug【恢复】

楼主(2008-10-19):
一个S7-200的项目,用到了EM235

按照模块手册中的介绍,把一路4-20mA的信号接入了EM235模块,如图

调试时发现AD出来的值跳的很厉害,我设置了模块做256次平均,依然跳。。。 幅度蛮大,1%左右

设置控制死区,终于正常。。

拿到现场,AD值跳的更大了,死区也没有用。。

拿回来,研究。。。

发现,当电源地和信号地短接后,AD输出很稳定,16次平均后基本就是个位跳1、2个数了

查了EM235的内部电路,其内部模拟量正负端的确没有和地连接

信号地与电源地电位不同,产生一个较高的共模电压,导致输入运放无法抑制该共模电压,产生AD值的跳动。。

这一点,手册上没有说明,在使用西门子相关模拟量模块时,大家注意下这点哦

网友(2008-11-20):
佩服楼主,你太有研究精神了,学习中...

网友:
是有这个问题,只是在Micro'n Power中有说明,系统手册是没有(默认传感器电源是PLC供电):

如果使用其他外接电源,只要用相应电源的输出端取代上图中的L+和M,而且要使其 M 和为模块供电的 M 连接起来,

网友(2008-10-19):
对,是没有共地的,实际使用时A-须与直流电源的地接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