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有空,解释下Winavr中的makefile! 【恢复】

楼主(2008-10-19):
# Hey Emacs, this is a -*- makefile -*-

# WinAVR Sample makefile written by Eric B. Weddington, J鰎g Wunsch, et al.

# Released to the Public Domain

# Please read the make user manual!

# Additional material for this makefile was submitted by:

#  Tim Henigan

#  Peter Fleury

#  Reiner Patommel

#  Sander Pool

#  Frederik Rouleau

#  Markus Pfaff

# On command line:

# make all = Make software.

# make clean = Clean out built project files.

# make coff = Convert ELF to AVR COFF (for use with AVR Studio 3.x or VMLAB).

# make extcoff = Convert ELF to AVR Extended COFF (for use with AVR Studio

#                4.07 or greater).

# make program = Download the hex file to the device, using avrdude.  Please

#                customize the avrdude settings below first!

# make filename.s = Just compile filename.c into the assembler code only

# To rebuild project do "make clean" then "make all".

风城少主 于 2008年10月19日  笔

E_mail : wyoujtg@163.com

欢迎转载和与我交流!

今天有空,解释下Winavr中的makefile!

注:从“/*” 到 “*/”之间的内容是我加入的

# MCU name

MCU = atmega128

/*

在makefile文件中定义的变量,有点类似C语言中的宏,它代表了一个文本字符串;在C语言中,在编译的预处理阶段,用到宏的地方都会用宏的定义进行精确的展开,而在makefile文件执行的时候,变量也会自动按它的值展开在所使用的位置。既然称作变量,当然就是可改变的,这就是它与C语言中的宏的不同之处。

在上面定义了一个变量MCU,并赋予它的初值为atmega128。

变量的赋值,有如下三种方法:

1). MCU = atmega128              //直接赋值

2). MCU := $(AVR)                      //直接赋值,但有限制

3). MCU+ = atmega128            //追加方式

讲下第二种,这句话的意思是把变量AVR的值赋予变量MCU,使用一个变量时需要用$(),这个要记住!“=”号前有个“:”,这要求变量AVR要在变量MCU定义之前被定义,这就是限制!

前面讲到它有点类似C语言中的宏,它代表了一个文本字符串,追加方式可以理解为两个字符串连接在一起。

这个变量的作用主要是传递MCU型号给编译器,好让它选择与MCU型号对应头文件等。

*/

# Output format. (can be srec, ihex, binary)

FORMAT = ihex

/* 定义一个变量FORMAT,值为ihex,作用是选择生成的烧录文件的格式,该变量可设置的值有srec, ihex, binary */

# Target file name (without extension).

TARGET = main

/* 定义一个变量TARGET,值为main,作用是告诉编译器最终目标的名字叫什么,在这里就讲下什么叫目标,请看下面:

foo.o: foo.c foo.h

         gcc –c –g foo.c

foo.o也就是目标!foo.c foo.h是foo.o目标所依赖的文件,如果foo.c与foo.h当中有一个或以上文件比foo.o文件要新的话,就执行命令gcc –c –g foo.c,注意命令必须以Tab键开始!

将它一般化就如下:

target ... : prerequisites ...

command

target是一个目标文件,可以是中间代码文件(Object File),也可以是执行文件,还可以是一个标签(Label)。

prerequisites是要生成那个target所需要或依赖的文件或目标。

command是make需要执行的命令(以Tab键开始)。

说白一点就是,prerequisites中如果有一个或以上的文件比target文件要新的话,command所定义的命令就会被执行。这就是Makefile的规则,也就是Makefile中最核心的内容。

*/

# List C source files here. (C dependencies are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SRC = app.c fun.c

/* 定义一个变量SRC,值为app.c fun.c,作用是选择需要编译的C源文件 */

# List Assembler source files here.

# Make them always end in a capital .S.  Files ending in a lowercase .s

# will not be considered source files but generated files (assembler

# output from the compiler), and will be deleted upon "make clean"!

# Even though the DOS/Win* filesystem matches both .s and .S the same,

# it will preserve the spelling of the filenames, and gcc itself does

# care about how the name is spelled on its command-line.

ASRC =

/* 定义一个变量ASRC,值为空,作用是选择需要编译的汇编源文件 */

# Optimization level, can be [0, 1, 2, 3, s].

# 0 = turn off optimization. s = optimize for size.

# (Note: 3 is not always the best optimization level. See avr-libc FAQ.)

OPT = s

/* 定义一个变量OPT,值为s,作用是选择编译优化级别,该变量可设置的值有0, 1, 2, 3, s;

这里选择s,也就是告诉编译器,专门优化代码的大小*/

# Debugging format.

# Native formats for AVR-GCC's -g are stabs [default], or dwarf-2.

# AVR (extended) COFF requires stabs, plus an avr-objcopy run.

DEBUG = stabs

/*定义一个变量DEBUG,值为stabs,作用是选择调试格式,可设置的值有stabs [缺省],dwarf-2;

而COFF调试文件要求选择stabs,以插入avr-objcopy文件运行。*/

# List any extra directories to look for include files here.

#     Each directory must be seperated by a space.

EXTRAINCDIRS = ./include

/* 定义一个变量EXTRAINCDIRS,值为./include,作用是设置编译器编译时搜索包含文件的路径,可以设置多个,但要用空格分开。

假如上面的foo.c包含了foo.h文件,而foo.h文件在foo.c所在目录的子目录include中,那么EXTRAINCDIRS 设为 ./include,如果foo.h文件在foo.c所在目录的上一级目录的另一子目录iclude中,EXTRAINCDIRS 应设为 ../include

*/

# Compiler flag to set the C Standard level.

# c89   - "ANSI" C

# gnu89 - c89 plus GCC extensions

# c99   - ISO C99 standard (not yet fully implemented)

# gnu99 - c99 plus GCC extensions

CSTANDARD = -std=gnu99

/* 定义一个变量CSTANDARD,值为gnu99,作用是选择编译器版本

*/

# Place -D or -U options here

CDEFS =

# Place -I options here

CINCS =

/* 定义变量CDEFS和CINCS,值为空,作用是设置编译选项,前面命令gcc –c –g foo.c中–c –g就是编译选项,下面是更多的编译选项: */

# Compiler flags.

#  -g*:          generate debugging information    产生调试信息

#  -O*:          optimization level                               优化级别

#  -f...:        tuning, see GCC manual and avr-libc documentation

#  -Wall...:     warning level                                            警告级别

#  -Wa,...:      tell GCC to pass this to the assembler.     传递参数给汇编器

#    -adhlns...: create assembler listing                          创建汇编列表

CFLAGS = -g$(DEBUG)

CFLAGS += $(CDEFS) $(CINCS)

CFLAGS += -O$(OPT)

CFLAGS += -funsigned-char -funsigned-bitfields -fpack-struct -fshort-enums

CFLAGS += -Wall -Wstrict-prototypes

CFLAGS += -Wa,-adhlns=$(<:.c=.lst)

CFLAGS += $(patsubst %,-I%,$(EXTRAINCDIRS))

CFLAGS += $(CSTANDARD)

/* 定义变量CFLAGS,值为-g$(DEBUG),作用是设置编译选项,前面定义了DEBUG = stabs,

所以CFLAGS值应为-g stabs,之后对变量CFLAGS进行追加,完成之后,CFLAGS值为综合的编译选项!

讲下-adhlns=$(<:.c=.lst)的意思:<是一个临时变量,它的值是一些文件的列表,<:.c=.lst就是把<变量的值中所有.c扩展符替换为.lst,然后再赋予变量-adhlns,举个例子,假如变量<的值为app.c fun.c,那么<:.c=.lst则为app.lst fun.lst。

在这里并不打算细致讲解上面是什么意思

*/

# Assembler flags.

#  -Wa,...:   tell GCC to pass this to the assembler.          传递参数给汇编器

#  -ahlms:    create listing                                               创建列表

#  -gstabs:   have the assembler create line number information; note that

#             for use in COFF files, additional information about filenames

#             and function names needs to be present in the assembler source

#             files -- see avr-libc docs [FIXME: not yet described there]

#                        大概就是告诉汇编器产生行号、文件名、函数名信息,因为COFF调试文件

#                          要用到

ASFLAGS = -Wa,-adhlns=$(<:.S=.lst),-gstabs

/*定义变量ASFLAGS,值为-Wa,-adhlns=$(<:.S=.lst),-gstabs,作用是设置汇编选项,基本和上面差不多 */

#Additional libraries.

/* 额外库文件配置选项 */

# Minimalistic printf version

PRINTF_LIB_MIN = -Wl,-u,vfprintf -lprintf_min

/*定义变量PRINTF_LIB_MIN,值为-Wl,-u,vfprintf -lprintf_min,作用是设置printf版本为迷你版 */

# Floating point printf version (requires MATH_LIB = -lm below)

PRINTF_LIB_FLOAT = -Wl,-u,vfprintf -lprintf_flt

/*定义变量PRINTF_LIB_FLOAT,值为-Wl,-u,vfprintf -lprintf_flt,作用是设置printf版本为支持浮点数版 */

/* 上面的两个变量其实并不传给编译器,以下的是起作用的,如果要设置printf版本为迷你版,只需要PRINTF_LIB =$( PRINTF_LIB_MIN),下面空着是代表默认的标准版 */

PRINTF_LIB =

# Minimalistic scanf version

/* 有printf当然也有scanf,下面是它的配置选项,和printf差不多,跳过 */

SCANF_LIB_MIN = -Wl,-u,vfscanf -lscanf_min

# Floating point + %[ scanf version (requires MATH_LIB = -lm below)

SCANF_LIB_FLOAT = -Wl,-u,vfscanf -lscanf_flt

SCANF_LIB =

/* 下面是数学库的配置选项,定义变量MATH_LIB,值为-lm */

MATH_LIB = -lm

# External memory options

/* 下面是外扩内存的配置选项 */

# 64 KB of external RAM, starting after internal RAM (ATmega128!),

# used for variables (.data/.bss) and heap (malloc()).

/*

大概就是MCU为ATmega128时,外扩了64 KB的 RAM,如果你想既想用它来做数据区,又想用它来做堆区(动态内存分配),就设置EXTMEMOPTS为这个值

*/

#EXTMEMOPTS = -Wl,-Tdata=0x801100,--defsym=__heap_end=0x80ffff

# 64 KB of external RAM, starting after internal RAM (ATmega128!),

# only used for heap (malloc()).

/*

大概就是MCU为ATmega128时,外扩了64 KB的 RAM,仅用它来做堆区(动态内存分配),就设置EXTMEMOPTS为这个值

*/

#EXTMEMOPTS = -Wl,--defsym=__heap_start=0x801100,--defsym=__heap_end=0x80ffff

/* 一般MCU不扩外部RAM,就让它空着 */

EXTMEMOPTS =

# Linker flags.

#  -Wl,...:     tell GCC to pass this to linker.      传给链接器

#    -Map:      create map file                                     建立映射文件

#    --cref:    add cross reference to  map file        增加交叉重映射文件

/* 首先解析一下什么叫编译和链接(一位前辈写的):

一般来说,无论是C、C++、还是pas,首先要把源文件编译成中间代码文件,在Windows下也就是 .obj 文件,UNIX下是 .o 文件,即 Object File,这个动作叫做编译(compile)。然后再把大量的Object File合成执行文件,这个动作叫作链接(link)。

编译时,编译器需要的是语法的正确,函数与变量的声明的正确。对于后者,通常是你需要告诉编译器头文件的所在位置(头文件中应该只是声明,而定义应该放在C/C++文件中),只要所有的语法正确,编译器就可以编译出中间目标文件。一般来说,每个源文件都应该对应于一个中间目标文件(O文件或是OBJ文件)。

链接时,主要是链接函数和全局变量,所以,我们可以使用这些中间目标文件(O文件或是OBJ文件)来链接我们的应用程序。链接器并不管函数所在的源文件,只管函数的中间目标文件(Object File),在大多数时候,由于源文件太多,编译生成的中间目标文件太多,而在链接时需要明显地指出中间目标文件名,这对于编译很不方便,所以,我们要给中间目标文件打个包,在Windows下这种包叫“库文件”(Library File),也就是 .lib 文件,在UNIX下,是Archive File,也就是 .a 文件。

总结一下,源文件首先会生成中间目标文件,再由中间目标文件生成执行文件。在编译时,编译器只检测程序语法,和函数、变量是否被声明。如果函数未被声明,编译器会给出一个警告,但可以生成Object File。而在链接程序时,链接器会在所有的Object File中找寻函数的实现,如果找不到,那到就会报链接错误码(Linker Error),在VC下,这种错误一般是:Link 2001错误,意思说是说,链接器未能找到函数的实现。你需要指定函数的Object File.

*/

LDFLAGS = -Wl,-Map=$(TARGET).map,--cref

LDFLAGS += $(EXTMEMOPTS)

LDFLAGS += $(PRINTF_LIB) $(SCANF_LIB) $(MATH_LIB)

/*定义变量LDFLAGS,作用是设置链接选项,传给链接器,可以看出链接跟内存分布和库有很大关系 */

# Programming support using avrdude. Settings and variables.

/* 以下是使用avrdude调试器的编程支持,一般用不上,略过 */

# Programming hardware: alf avr910 avrisp bascom bsd

# dt006 pavr picoweb pony-stk200 sp12 stk200 stk500

# Type: avrdude -c ?

# to get a full listing.

AVRDUDE_PROGRAMMER = stk500

# com1 = serial port. Use lpt1 to connect to parallel port.

AVRDUDE_PORT = com1    # programmer connected to serial device

AVRDUDE_WRITE_FLASH = -U flash:w:$(TARGET).hex

#AVRDUDE_WRITE_EEPROM = -U eeprom:w:$(TARGET).eep

#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if you want avrdude's erase cycle counter.

# Note that this counter needs to be initialized first using -Yn,

# see avrdude manual.

#AVRDUDE_ERASE_COUNTER = -y

#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if you do /not/ wish a verification to be

# performed after programming the device.

#AVRDUDE_NO_VERIFY = -V

# Increase verbosity level.  Please use this when submitting bug

# reports about avrdude. See <http://savannah.nongnu.org/projects/avrdude>

# to submit bug reports.

#AVRDUDE_VERBOSE = -v -v

AVRDUDE_FLAGS = -p $(MCU) -P $(AVRDUDE_PORT) -c $(AVRDUDE_PROGRAMMER)

AVRDUDE_FLAGS += $(AVRDUDE_NO_VERIFY)

AVRDUDE_FLAGS += $(AVRDUDE_VERBOSE)

AVRDUDE_FLAGS += $(AVRDUDE_ERASE_COUNTER)

# ---------------------------------------------------------------------------

/* 定义目录,一般不需要,略过 */

# Define directories, if needed.

DIRAVR = c:/winavr

DIRAVRBIN = $(DIRAVR)/bin

DIRAVRUTILS = $(DIRAVR)/utils/bin

DIRINC = .

DIRLIB = $(DIRAVR)/avr/lib

# Define programs and commands.

/* 下面都是定义了一些命令 */

SHELL = sh                                    命令行

CC = avr-gcc                                 gcc编译器的avr 版本(唯一的8位mcu版本)

OBJCOPY = avr-objcopy            链接有关

OBJDUMP = avr-objdump        链接有关

SIZE = avr-size                             文件大小

NM = avr-nm

AVRDUDE = avrdude                 avrdude调试器

REMOVE = rm –f                         这个是删除文件  f前有” –“,代表删除不成功,也不报错

COPY = cp                                     文件复制

# Define Messages

# English

/* 下面都是定义了一些消息,编译过程看到的就是这些了!*/

MSG_ERRORS_NONE = Errors: none

MSG_BEGIN = -------- begin --------

MSG_END = --------  end  --------

MSG_SIZE_BEFORE = Size before:

MSG_SIZE_AFTER = Size after:

MSG_COFF = Converting to AVR COFF:

MSG_EXTENDED_COFF = Converting to AVR Extended COFF:

MSG_FLASH = Creating load file for Flash:

MSG_EEPROM = Creating load file for EEPROM:

MSG_EXTENDED_LISTING = Creating Extended Listing:

MSG_SYMBOL_TABLE = Creating Symbol Table:

MSG_LINKING = Linking:

MSG_COMPILING = Compiling:

MSG_ASSEMBLING = Assembling:

MSG_CLEANING = Cleaning project:

# Define all object files.

OBJ = $(SRC:.c=.o) $(ASRC:.S=.o)

/* 定义所有中间目标文件,前面讲过$(<:.c=.lst)的意思,这里不再详述,OBJ赋予

$(SRC:.c=.o) $(ASRC:.S=.o) 后,OBJ的值就是一个与C源文件或S汇编文件同名的扩展名为.o的文件列表

 */

# Define all listing files.

/* 所有文件列表,和上面的饼是同一个炉出的 */

LST = $(ASRC:.S=.lst) $(SRC:.c=.lst)

# Compiler flags to generate dependency files.

GENDEPFLAGS = -Wp,-M,-MP,-MT,$(*F).o,-MF,.dep/$(@F).d

/*为自动生成依赖关系而定义的编译选项,

举个例子:

foo.o: foo.c foo.h

         gcc –c –g foo.c

foo.h文件是个头文件,foo.c是个包含foo.h文件的C源文件,那么是否可写成

foo.o: foo.c

         gcc –c –g foo.c

答案是肯定的,但当foo.h文件改变了时,尽管它的日期比foo.o新,但因foo.o不依赖foo.h,所以foo.o并不重新生成,只能得到以前的结果,你可能认为foo.c包含了foo.h,foo.h改变了,foo.c文件也会改变,但很遗憾地告诉你,编译器还没智能到这种程度,你可以做的就只能是先make clean(清除所有的之前生成的中间目标文件)再make all(生成最终目标文件),当文件较多时,这必然带来很多的时间上浪费。

但是要知道一个中间目标文件间接又依赖于那几个头文件是很困难的,而且也会带来另外的麻烦:当一个C源文件不再包含一个H头文件时,H头文件还在makefile的某个目标的依赖文件列表里,你还得修改一下makefile——这是一个很没有维护性的工作!

我们可以使用编译器的一个“-M”的选项,即自动寻找源文件中包含的头文件,并生成一个依赖关系。

每一个源文件的依赖关系统都记录在与源文件同名而扩展名为.d的文件里!

*/

# Combine all necessary flags and optional flags.

# Add target processor to flags.

/* 前面定义了那么多编译选项,该把它们集中了 */

ALL_CFLAGS = -mmcu=$(MCU) -I. $(CFLAGS) $(GENDEPFLAGS)

ALL_ASFLAGS = -mmcu=$(MCU) -I. -x assembler-with-cpp $(ASFLAGS)

# Default target.

all: begin gccversion sizebefore build sizeafter finished end

/* 缺省的all目标,all目标又依赖于很多目标,但是这些依赖目标都是不存在的,结果编译器每次都得尝试去建立这些依赖目标,但“我们的目标”并不是all目标,也不是这些依赖目标,而是这些依赖目标所依赖的目标,请看下面 */

build: elf hex eep lss sym          //build依赖elf目标,

elf: $(TARGET).elf                       //elf目标依赖$(TARGET).elf文件!

hex: $(TARGET).hex

eep: $(TARGET).eep

lss: $(TARGET).lss

sym: $(TARGET).sym

# Eye candy.

# AVR Studio 3.x does not check make's exit code but relies on

# the following magic strings to be generated by the compile job.

/*@echo 把它放成C语言中puts函数就可以了,把后面的字符串输出到屏幕*/

begin:

         @echo

         @echo $(MSG_BEGIN)

/* 记住命令要以Tab开头,最后begin并没有生成 */

/* 完成时的屏幕输出 */

finished:

         @echo $(MSG_ERRORS_NONE)

/* 结束时的屏幕输出 */

end:

         @echo $(MSG_END)

         @echo

# Display size of file.

/* 显示文件大小 */

HEXSIZE = $(SIZE) --target=$(FORMAT) $(TARGET).hex

ELFSIZE = $(SIZE) -A $(TARGET).elf

sizebefore:

         @if [ -f $(TARGET).elf ]; then echo; echo $(MSG_SIZE_BEFORE); $(ELFSIZE); echo; fi

/* 有个if 判断,有点像basic语言,就是文件存在就输出文件大小 */

sizeafter:

         @if [ -f $(TARGET).elf ]; then echo; echo $(MSG_SIZE_AFTER); $(ELFSIZE); echo; fi

# Display compiler version information.

/* 显示编译器版本 */

gccversion :

         @$(CC) --version

# Program the device.

/* 对器件编程,跳过 */

program: $(TARGET).hex $(TARGET).eep

         $(AVRDUDE) $(AVRDUDE_FLAGS) $(AVRDUDE_WRITE_FLASH) $(AVRDUDE_WRITE_EEPROM)

# Convert ELF to COFF for use in debugging / simulating in AVR Studio or VMLAB.

/* 转换elf文件为coff,定义了变量COFFCONVERT,有点类似C语言中宏的作用 */

COFFCONVERT=$(OBJCOPY) --debugging \

--change-section-address .data-0x800000 \

--change-section-address .bss-0x800000 \

--change-section-address .noinit-0x800000 \

--change-section-address .eeprom-0x810000

/* 主要是对各段进行重新分布 */

/*转换elf文件为coff */

coff: $(TARGET).elf

         @echo

         @echo $(MSG_COFF) $(TARGET).cof

         $(COFFCONVERT) -O coff-avr $< $(TARGET).cof

/*

而命令中的“$<”和“$@”则是自动化变量,“$<”表示所有的依赖目标集(也就是“main.elf”),

“$@”表示目标集(在这里没用到,后面可以看到)。

*/

/*转换elf文件为extcoff */

extcoff: $(TARGET).elf

         @echo

         @echo $(MSG_EXTENDED_COFF) $(TARGET).cof

         $(COFFCONVERT) -O coff-ext-avr $< $(TARGET).cof

# Create final output files (.hex, .eep) from ELF output file.

/*从elf文件中创建hex文件 */

%.hex: %.elf

         @echo

         @echo $(MSG_FLASH) $@

         $(OBJCOPY) -O $(FORMAT) -R .eeprom $< $@

/* "%.hex"表示我们的<target>集合中以".hex"结尾的,它是个子集合,记为<%.hex>;

"%.elf"是对<%.hex>集合进行二次定义,其计算方法是,取<%.hex>中的"%"(也就是去掉了[.hex]这个结尾),并为其加上[.elf]这个结尾,形成的新集合。

*/

/*从elf文件中创建eep文件 */

%.eep: %.elf

         @echo

         @echo $(MSG_EEPROM) $@

         -$(OBJCOPY) -j .eeprom --set-section-flags=.eeprom="alloc,load" \

         --change-section-lma .eeprom=0 -O $(FORMAT) $< $@

/*从elf文件中创建Lss文件列表文件 */

# Create extended listing file from ELF output file.

%.lss: %.elf

         @echo

         @echo $(MSG_EXTENDED_LISTING) $@

         $(OBJDUMP) -h -S $<> $@

/*从elf文件中创建sym标号列表文件 */

# Create a symbol table from ELF output file.

%.sym: %.elf

         @echo

         @echo $(MSG_SYMBOL_TABLE) $@

         $(NM) -n $<> $@

# Link: create ELF output file from object files.

/* 链接,最为核心之一,把编译过程产生的obj中间生成文件链接在一起 */

.SECONDARY : $(TARGET).elf

.PRECIOUS : $(OBJ)

%.elf: $(OBJ)

         @echo

         @echo $(MSG_LINKING) $@

         $(CC) $(ALL_CFLAGS) $(OBJ) --output $@ $(LDFLAGS)

/* 上面一行扩展后就是 avr-gcc 所有编译选项 所有中间目标文件 --output  %.elf 所有链接选项

注意 “$@”表示目标集,也就是 %.elf

 */

# Compile: create object files from C source files.

/* 编译C源文件,最为核心之一,编译过程将产生的obj中间生成文件,供链接使用 */

%.o : %.c

         @echo

         @echo $(MSG_COMPILING) $<

         $(CC) -c $(ALL_CFLAGS) $< -o $@

# Compile: create assembler files from C source files.

/* 编译C源文件为S汇编源文件,最为核心之一*/

%.s : %.c

         $(CC) -S $(ALL_CFLAGS) $< -o $@

# Assemble: create object files from assembler source files.

/* 编译S汇编源文件,最为核心之一,编译过程将产生的obj中间生成文件,供链接使用 */

%.o : %.S

         @echo

         @echo $(MSG_ASSEMBLING) $<

         $(CC) -c $(ALL_ASFLAGS) $< -o $@

# Target: clean project.

/* clean目标,用于清除工程 */

clean: begin clean_list finished end

/*清除工程 */

clean_list :

         @echo

         @echo $(MSG_CLEANING)

         $(REMOVE) $(TARGET).hex

         $(REMOVE) $(TARGET).eep

         $(REMOVE) $(TARGET).obj

         $(REMOVE) $(TARGET).cof

         $(REMOVE) $(TARGET).elf

         $(REMOVE) $(TARGET).map

         $(REMOVE) $(TARGET).obj

         $(REMOVE) $(TARGET).a90

         $(REMOVE) $(TARGET).sym

         $(REMOVE) $(TARGET).lnk

         $(REMOVE) $(TARGET).lss

         $(REMOVE) $(OBJ)

         $(REMOVE) $(LST)

         $(REMOVE) $(SRC:.c=.s)

         $(REMOVE) $(SRC:.c=.d)

         $(REMOVE) .dep/*

# Include the dependency files.

/* 包含依赖文件 */

-include $(shell mkdir .dep 2>/dev/null) $(wildcard .dep/*)

/*shell mkdir .dep 2>/dev/null 好像是删除dep目录,依赖文件*.d都放在dep目录中 */

# Listing of phony targets.

/* 告诉Make,all等是伪目标,不管是否有all等文件,都要运行这些目标,生成不了的,不要难过 */

.PHONY : all begin finish end sizebefore sizeafter gccversion \

build elf hex eep lss sym coff extcoff \

clean clean_list program

本贴被 wyoujtg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20,13:28:42.

网友:
这个得顶啊,建议置顶封为扫盲贴!

网友:
不错,建议整成PDF和文本格式,放到新手入门中去!

楼主:
真搞不懂这类IDE工具,搞那么复杂混乱干什么。。。。。是不是为了给广大DIY者一个炫耀技术高超的工具??????

网友:
回楼上,引用一位前辈的话

""

陈皓 (CSDN)

概述

——

什么是makefile?或许很多Winodws的程序员都不知道这个东西,因为那些Windows的IDE都为你做了这个工作,但我觉得要作一个好的和professional的程序员,makefile还是要懂。这就好像现在有这么多的HTML的编辑器,但如果你想成为一个专业人士,你还是要了解HTML的标识的含义。特别在Unix下的软件编译,你就不能不自己写makefile了,会不会写makefile,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一个人是否具备完成大型工程的能力。

因为,makefile关系到了整个工程的编译规则。一个工程中的源文件不计数,其按类型、功能、模块分别放在若干个目录中,makefile定义了一系列的规则来指定,哪些文件需要先编译,哪些文件需要后编译,哪些文件需要重新编译,甚至于进行更复杂的功能操作,因为makefile就像一个Shell脚本一样,其中也可以执行操作系统的命令。

makefile带来的好处就是——“自动化编译”,一旦写好,只需要一个make命令,整个工程完全自动编译,极大的提高了软件开发的效率。make是一个命令工具,是一个解释makefile中指令的命令工具,一般来说,大多数的IDE都有这个命令,比如:Delphi的make,Visual C++的nmake,Linux下GNU的make。可见,makefile都成为了一种在工程方面的编译方法。

""

之前在论坛下了几个winavr的程序,发现很多都是#include "*.c" 来完成多个C源文件编译的,应该可知他们不懂Makefile,阿莫不是推GCC吗?

本贴被 wyoujtg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19,22:24:38.

网友:
# External memory options

/* 下面是外扩内存的配置选项 */

# 64 KB of external RAM, starting after internal RAM (ATmega128!),

# used for variables (.data/.bss) and heap (malloc()).

/*

大概就是MCU为ATmega128时,外扩了64 KB的 RAM,如果你想既想用它来做数据区和堆栈区,又想用它来做堆区(动态内存分配),就设置EXTMEMOPTS为这个值

*/

#EXTMEMOPTS = -Wl,-Tdata=0x801100,--defsym=__heap_end=0x80ffff

# 64 KB of external RAM, starting after internal RAM (ATmega128!),

# only used for heap (malloc()).

/*

大概就是MCU为ATmega128时,外扩了64 KB的 RAM,仅用它来做堆区(动态内存分配),就设置EXTMEMOPTS为这个值

*/

#EXTMEMOPTS = -Wl,--defsym=__heap_start=0x801100,--defsym=__heap_end=0x80ffff

/* 一般MCU不扩外部RAM,就让它空着 */

EXTMEMOPTS =

      强烈要求把上面的讲的更更详细哦,

该穿KU

网友:
顶,谢谢,比较详细。

网友:
顶一下,哈哈,好东西呀...谢谢了

网友:
【11楼】 wyoujtg

多谢。

在我理解,IDE里面都有:“构建目标工程F7”“重建全部F9”之类的就是吧。

这种IDE厂家应该做好的事情,咋老喜欢让个人DIY了,

网友:
我也来学习,谢谢LZ.

网友:
关于makefile文件有中文版的pdf资料,可以看的。本论坛有的MakeFile文件中文说明pdf文档

本贴被 kebaojun305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20,10:26:48.

网友:
TO: 【14楼】 wangguanfu

/*

大概就是MCU为ATmega128时,外扩了64 KB的 RAM,如果你想既想用它来做数据区,又想用它来做堆区(动态内存分配),就设置EXTMEMOPTS为这个值

*/

AVR堆栈stack(用于程序运行时局部变量或参数传递等)是向下生长的(用SP指示),堆heap(用于动态内存分配)是向上生长

EXTMEMOPTS = -Wl,-Tdata=0x801100,--defsym=__heap_end=0x80ffff

图片中地址是从0x0100开始的,应该要加上偏移0x800000

Internal RAM: stack only, external RAM: variables and heap

/*

大概就是MCU为ATmega128时,外扩了64 KB的 RAM,仅用它来做堆区(动态内存分配),就设置EXTMEMOPTS为这个值

*/

EXTMEMOPTS = -Wl,--defsym=__heap_start=0x801100,--defsym=__heap_end=0x80ffff

图片中地址是从0x0100开始的,应该要加上偏移0x800000

Internal RAM: variables and stack, external RAM: heap

看图应该很好明白

本贴被 wyoujtg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20,13:35:56.

网友(2009-03-30):
好贴,最近正在linux下编程,这个makefile很有参考价值,谢谢楼主!~~!

网友:
很长,先做个标记,慢慢研究了。

网友:
风城少主,又在这里见面了。不知道你还在弄arm仿真器没有??

网友:
很好的东东啊,学半天呢

网友:
,感觉恢复后的数据已经乱套了,

典型的楼数和回复内容错位了。。。。。

帖子不错,建议做成pdf的。

网友:
问下您。你会不会做ATMEGA128的温度检测系统论文
急。功能很简单采集温度,CD转换,LCD显示。类似于温度计。。。。
我QQ是624252251.
价格600.
谢谢。。。 可以通过支付宝支付
网上银行也可以。
定金100

网友(2009-05-19):
37楼太懒了!自己学习一下,几天就搞定了,加油啊

网友(2009-10-14):
我也来标记一下

网友(2010-03-01):
暂时不会,MARK

网友(2010-04-07):
頂,正在學剛好用上!!!

网友(2010-07-16):
谢谢了,终于可以详细了解makefile了

网友(2010-08-20):
回复 楼主:

GOOD

网友(2011-03-03):
开源就是好,正需要这个

网友(2011-04-10):
感谢楼主的讲解!!

网友:
顶礼膜拜大神

网友:
记一下号

网友(2011-09-05):
偶不想对makefile懂得那么发烧,大哥们!
偶只是想写一个通用的AVR makefile文件。

为此我不得不MARK!

网友:
终于看完...改天为自己定做个Makefile,呵呵

网友(2011-10-08):
此贴必火!!

网友:
推荐 跟我一起写makefile

网友(2012-05-15):
自己都没搞清楚,还来这里解释,真可笑

网友:
搞毛啊,还搞技术,这复制粘贴算技术?连HTML编码都带着呢,嘿,这可真是大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