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丝杆的安装 【恢复】

楼主(2008-10-19):
各位大哥,小弟刚学习制作雕刻机,请问丝杆的安装是选用什么轴承呢?什么样的安装形式比较可靠成本低,

不知道锋记大哥的雕刻机丝杆安装结构是什么样的呢?请多多指教

网友:
    只要装配得当,深沟轴承完全可以达到轴向精度在0.005mm能内。当然最好还是用角接轴承,但是角接轴承的装配要求会更严格,如果装配不当会比深沟轴承的精度及寿命更低。所以不建议一般的DIY使用;因为深沟轴承已经远远达到一般DIY的要求;不要以为价格高就会好用,除非你购买的是原厂配对好角接轴承。不过一般原厂配对好的角接轴承大多都会在千元一对以上的价格。

网友:
我学机械出来的,丝杆主要受轴向力,肯定要选能承受轴向力的轴承(例角接触型,圆弧双列型,力很大时选止推型),深沟型也可受一定轴向力,但用在丝杆上有些迁强了(要求轴向精度不高时除外),

网友:
明白了,你的地盘你说话算,俺们以后遵守纪律,只搬板凳听课。

楼主:
锋记的意思是用轴承的内外圈垫来调整轴承的间隙吗?这个内外圈垫是内高外低吗?还是用一样厚度的呢?

网友:
对啊抬杠不就是这样啊!我自己从来不这么装,就随便买个轴承2头装上能走不咯劲就拉倒。

可是版主在回答人家问题,就这么随便一说恐怕不妥吧。

网友:
   晕~~~~~

   教材上的轴承安装方法只适合于精度要求不高的机械。 如果要求丝杆的轴向窜动0.02mm以内,hool 按教材上的结构有空装配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分清楚深沟和推力先。

深沟球轴承是最常用的滚动轴承。它结构简单,使用方便。主要用来承受径向载荷, (原文件名:无标题.jpg)

推力轴承,看出不同了。其他造型意思都差不多。 (原文件名:a92ab3100f39306bcb80c47d.jpg)

再看看教材 (原文件名:旋转 IMG_00192.jpg)

看下深沟和推力的图示方法,再去看上大银的丝杠图

再看THK的安装

http://www.thk-sz.com/upload/支撑单元.pdf

厂家为了推荐购买他的轴承,图示是只说明安装他的轴承的。

本贴被 hool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20,14:57:32.

网友:
    上一份上银丝杆的安装指引图,请真正理解我在2楼图片的轴承内外垫圈的用处。除了特殊的场合一般不建议用推力轴承,精度要求高的采用角接轴承。如果计算轴承的轴向力不够时一般会增加一组轴承,而很少会用到推力轴承。

丝杆的通常安装方式 (原文件名:上银丝杆2.jpg)

网友:
深沟球稳定径向,双推稳定轴向,动作时那个方向要大些?从来都是深沟放在推力屁股后面的。

网友:
   2端双推轴承固定方式在精密机械很少见,因为精度不好控制。

网友:
2楼正解。轴向受力。2端固定装法双推轴承也行。

网友:
    一般使用中只用结构及装配得当,深沟轴承已足够了。一定要真正理解轴承内外垫圈作用;每组配对轴承都要调节精度间隙。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受教了

网友:
丝杠头部一般要用推力轴承或者角接触球轴承,因为丝杠主要受轴向力

网友:
     大部分的丝杆头部轴承安装方法:

本贴被 kaif_w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19,22:24:31.

网友:
我们机厂的机修钳工修理普通C620,C618的车床,主轴里的角接触轴承不难装配啊。一只磁力表座加百分表搞定。还有锋哥在制作“雕刻机”那一篇里说车一根丝杠带螺母需要一天的时间,我以前车过十套【长度400毫米直径30毫米】还不算忙。当然活是粗点!!!麻烦锋哥,你从来还没理过我。

网友:
还有一种DIY是花巨大财力换变态指标.

网友:
锋哥讲得大精辟了,是我的偶像.

DIY的真谛是用普通的零件,通过灵活的装配技巧,达到高精度的要求,从而降低设备的造价.

简言之,DIY就是用聪明换高精度、低成本.

本贴被 zjylink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25,09:25: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