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接收数据 并 掉电 保存 如何操作?【恢复】

楼主(2008-10-19):
如题,存入flash  还是 存入eeprom? 并且 如何操作呢

网友:
取决于读写频率,频繁掉电就上铁电。另外注意掉电时系统有足够的电压和延迟时间来写入数据。

网友:
一般是保存到EEPROM里面。

如果你使用ICC的话,直接有操作EEPROM的库函数:eeprom.h

论坛上有很多使用说明,你可以先搜索一下。

楼主(2011-05-17):
回顾一下 自己原来 发的帖子,发现 周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