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PLC 信捷【恢复】

楼主(2008-10-20):
信捷是能迎合小型机市场需要的PLC。XC系列使用了瑞萨16位单片机,编程的指令也是仿日系中通俗易懂的三菱(国内仿三菱指令系统真的太多了,包括台湾)

-------------------------------------------------------------------------------------------------------------------------------------------

PLC的低端发展真的是灾难。。挖掘原本不是PLC的市场(直接使PLC价格下降)

网友(2008-11-24):
我用过,还可以吧

网友:
我也用过它的屏和PLC,还有运动控制小型的,还可以比三菱还好用特别是运动控制,

网友:
信捷PLC的价格如何,比如XC3-32R-E

网友(2009-02-27):
价格是绝对便宜呀,

网友:
信捷确是国产的精品!

网友A(2010-03-03):
我们公司一直都用信捷的,没发现什么问题,挺好的,小型PLC是满足了

网友:
感觉信捷的不错,在流程控制方面有点象松下的,比LG的便宜好用,可以做比较复杂的控制

网友(2010-04-03):
想用用,不知其触摸屏怎么样。

网友(2010-08-08):
我用了10几个,感觉还值哪个价钱,毕竟比外国货便宜很多,而且说实话,够用就行呗!
但是质量问题到是没碰到过,还好了,可能我比较幸运?

就是软件功能稍微差点,现在功能也在不断提高中,据说最近出10轴的PLC了

就是支持一下国产品牌

网友(2010-09-08):
顶一下国产,支技国产!

网友:
目前信捷的PLC软件好像不支持WIN 7的

网友(2011-01-06):
已经更新了支持WIN7了

网友:
xinje的模拟量输出完全不行

网友:
我遇到过两次通讯口故障,根本连不上电脑,又退货浪费时间,当然也是概率。但是他们的销售人员和服务人员成问题,和别的厂家的不能比,服务太差了,爱理不理的,如果论坛不能及时回复就干脆关闭好了,不要浪费别人的时间嘛,论坛上发个问题,半年不再回复的

网友(2011-03-15):
回复 网友B:
真的吗:

网友:
真的假的,大伙上论坛上一看就知道了,看有多少两年前的问题现在都没有得到信捷的回复,又有多少实及时回复的

网友(2011-06-12):
我用过他们的东西,有出问题的,最让人接受不了的是他们服务太差了,尤其是出问题后,信捷一个MP330的屏出问题后,半年才给修上,刚开始说大概100能修好,先让我发到北京,后来又说修好200,后来又让我加50的运费,一共是250,我打电话给他们说运费12就够了,后来我把他们说的没话说了,他们答应让我打200,可打钱时,又让我打250。。。说什么他们从北京发到无锡的运费也都得我出,我本来一开始就要发到无锡,他们不让。不说了,生气!
他们的价格也是三天两头的变。。。。

网友:
没用过,不知道好不好

网友C(2011-08-20):
国产中的精品!我用过XC5系列的,最大的软肋就是他的串口必须要留一个来编程,如果把两个串口的Modbus站地址都改了,就连程序都不能更新了!感慨一句,通信口太少了!

网友:
来点干扰信号
悔死你

网友(2011-11-12):
XC3-32R-E   不含税:660
10轴PLC:XCM-60T-E  2100

网友D(2012-04-15):
信捷的模拟量就是垃圾!!!

网友:
信捷的PLC最多只能两轴插补,每条运动指令间会出现停顿现象,速度衔接不好,效率低,无S加减速

网友:
没用过,不太清楚!

网友:
比较蛋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通信的串口只能是以半双工的方式去工作。收的时候你别想发数据!

网友:
我觉得如果经常做工控的项目,还不如自己开发一个通用的控制器,用C语言编程也挺方便的

网友(2012-09-18):
已经不错了。看看打印机,医疗系统有哪个是国产的。

网友:
用很多,没出问题。没s曲线。。。。。

网友(2012-12-14):
发展应该趋向稳定可靠比较好!

网友:
有些贵,自己可以开发个控制系统的。有兴趣的联系。qq:153396615

网友(2017-01-18):
引用 网友E:

都用的我们AD5412,AD5735,咋会不灵光的呢,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信捷的模拟量就是垃圾!!!

哪里不好了?硬件不稳定?还是软件响应不好?
他们技术总监跟PLC部门里几个老工程师,还是很厉害的

网友F:
XC系列使用了瑞萨16位单片机------现在基本改用STM32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XC系列使用了瑞萨16位单片机------现在基本改用STM32了

信捷价位怎么样?
我只是想开关量控制的。+个串口。

我之前查价格,感觉和欧姆龙价位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信捷价位怎么样?
我只是想开关量控制的。+个串口。

国产的价格,不会跟日系的一个价位的吧?
明天问下他们的工程师~

网友(2017-09-05):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一直都用信捷的,没发现什么问题,挺好的,小型PLC是满足了

你是哪个公司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国产中的精品!我用过XC5系列的,最大的软肋就是他的串口必须要留一个来编程,如果把两个串口的Modbus站地 ...

哪些PLC的通信口有三个以上的?不扩展的情况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哪些PLC的通信口有三个以上的?不扩展的情况下

例如台达 ES2 正好3个串口

网友(2017-11-21):
我一直用es2,做打包机,一个口远程,一个485读压力传感器,一个HMI,很好用

网友:
信捷好像不支持IST,功能块不如ispsoft方便,用过几次,愁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