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ILD时出现错误?【恢复】

楼主(2008-10-20):
*** ERROR F202 Segment type mismatch '@@VECT00' in file 'test_mk1.rel' - ignored

*** ERROR F206 Segment '@@CODE' can't allocate to memory - ignored.

*** ERROR F206 Segment '@@DATA' can't allocate to memory - ignored.

C语言写的程序,是不是哪个地方需要什么设置?

程序中用到的一些预设置:

#pragma sfr

#pragma nop

#pragma ei

#pragma di

#pragma vect RESET main

#pragma interrupt INTTM80 isr_INTTM80

#pragma interrupt INTTMH1 isr_INTTMH1

#pragma interrupt INTTM000 isr_INTTM000

//#pragma interrupt INTP3 isr_INTP3

//#pragma interrupt INTTM010 isr_INTTM010

#pragma section @@CNST OPT AT 80H

const char OPTION=0X94;

网友:
C程序中不需要写下面这句

#pragma vect RESET main

去除这句 能否编译通过呢?

楼主:
*** ERROR F202 Segment type mismatch '@@VECT00' in file 'test_mk1.rel' - ignored

这个错误是由这句引起了,

#pragma vect RESET main

应该如何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