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来问小车转向问题【恢复】

楼主(2008-10-20):
我用一个三轮小车两个轮用直流减速电机驱动来前进和转向后轮为万向轮…

楼主:
原野哥哥谢谢喽

网友:
半径r已知,还需要知道车身宽度h 假设外面的轮速度为v1,里面的轮速度为v2

 v1      r

---- = -----

 v2     r-h

好象是这样的,去年有做过

网友:
我想问怎么计算两边转速的比例让小车转一个直径一米的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