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嵌入式linux 的重启命令【恢复】

楼主(2008-10-20):
我的2410板子上面装的linux2.4的/bin里面没有shutdown或者init之类的命令额。。。在/sbin里面有reboot和init

试了一下init 6没反应

reboot出现

[root@FriendlyARM /sbin]# reboot

[root@FriendlyARM /sbin]# umount: none busy - remounted read-only

umount: none busy - remounted read-only

The system is going down NOW !!

Sending SIGTERM to all processes.

[11/Jan/2031:16:13:19 +0000] caught SIGTERM, starting shutdown

[11/Jan/2031:16:13:19 +0000] exiting Boa normally (uptime 1515 seconds)

Requesting sysL鴗o all processe

麻烦大大解释一下什么意思啊?

reboot不是标准的命令吧?没听说过

到底怎么用命令重启板子呢?

网友:
reboot的问题可以 man reboot

你板子出现这些问题后复位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试试新版本的busybox吧,它好像是通过watch dog复位板子的。

网友:
The system is going down NOW !!

翻译:这戏子挺忙疑似够淫荡,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