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CAM4DLPORTIO.SYS not loaded 【恢复】

楼主(2008-10-20):
請問該怎辦?

 在目路下是有該驅動的.

本贴被 mkpoo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20,17:41:19.

楼主:
謝謝,再試一下.想用k4只是貪雕pcb時好像較方便,不用轉檔.如真不行,還是用m3吧.

网友:
    还真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一般重新加载就可了。

    keygen输入在KCAM“帮助”-》“关于本软件”

楼主:
" 程序栏上的KCAM4有一项Dlportio install "做過幾次了,每次都說installation complete,也有reboot,結果都一樣.

還有,keygen產生code後如何輸入 k4 ? k4是本站找的.

謝謝 !

网友:
    程序栏上的KCAM4有一项Dlportio install ,运行它重新加载驱动。

楼主:
謝謝,重启都一樣,請問在那加载驱动,我多用mach3,想試試kcam4,再次多謝指導.

网友:
    安装完成要重启。如果还报错的话重新加载驱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