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一根74公分的含滚珠的直线导轨,1公分多一点的宽度,上面4个小车【恢复】

楼主(2008-10-20):
300元,贵不贵?

网友(2008-12-01):
其实就是线切割嘛...

楼主(2008-10-21):
恩,专业的解释,终于知道那根“钢丝”是怎么锯断那些锯不断的金属的。

网友:
    那不是钢丝,快走丝电火花线切割用的是钼丝;慢走丝用的是合金铜丝。

    主要的原理是采用高频脉冲电源在电极丝和工件之间的脉冲放电,电极丝接脉冲电源的负极,工件接正极;当来一个电脉冲时,在电极丝和工件之间产生一次火花放电,在放电通道的中心瞬间高温使工件金属熔化,高温也使电极丝和工件之间的工作液部分产生气化,这些气化后的工作液和金属蒸气瞬间迅速热膨胀,并具有爆炸的特性。这种热膨胀和局部微爆炸,将熔化和气化了的金属材料抛出而实现对工件材料进行电蚀切割加工。通常认为电极丝与工件之间的放电间隙在0.O1mm左右,若电脉冲的电压/电流高,放电间隙会大一些。

楼主:
应该就是的。

一根钢丝在切割工件,切割处冒出丝丝的火花。

嗨,俺一个啥不懂的人,说出来的话都是外行。

这个东东切割出来的工作面很光滑,不像磨具切割之后切割面有锋利的毛边。

网友:
   楼上两位:电火花锯是什么?指不是电火花线切割机吗?

楼主:
俺们刚入行,手上除了是个手指头,什么都没有。

fhqmc, 你说的和我说的可能是同一件东西。

网友:
   用砂轮片切割就可以了,可如有小平磨用0.8mm的砂轮切割片二下就搞定了。

网友:
电火化锯?有电火化难道没线割

楼主:
用电火花锯不断,我就用棉线缠,肯定能缠断^_^

本贴被 jimo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20,22:01:40.

网友:
如果你的导轨能够轻易的锯成两半,说明硬度不够,基本上没法用

楼主:
四个小车,可以把导轨锯成两段来用。

楼主:
二手的拆机件,上面有一点点黄斑。

说实话,我对这些东东一窍不通。不知道怎么分辨好次。

收集一些文章,学习一下。如果有系统的介绍就好了。

锋记比较忙,要不然要你来给我这样的人扫扫盲。

俺从小动手能力就不一般,可惜就是没有见过世面。

网友:
4个小车价格还可以,还有就要看成色如何了。

网友(2009-04-29):
这种导轨,我们在用,全新5百个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