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小疑问 【恢复】

楼主(2008-10-20):
1、我用的步进电机是1.8度,2相六线的,数据线有四线,2相的数据线不是2根吗,怎么多出两根;

2、经常看到A+,A-,B+,B-之类的,正负代表什么意思啊;

3、我写了一个程序驱动该款电机,发现当频率过高或过低都基本不转动,而只有适当时才会转动,而且我只要用手按那个方向转就往哪个方向转,有点不正常。不过,我在网上有查过,频率过高可能导致不能转动,但频率过低可以转动,只不过慢了一点,是不是这样子。

请教大家!

本贴被 liurengui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20,20:54:03.

网友:
1, 数据线?! 电机可没有什么数据线。 六线的可能是老式电机或者有其它用途的电机, “多”出来的是线圈的中间抽头

2, A+, A- 就是一组线圈的电流方向呀

3, 每个电机都有一个“空载启动频率”, 空载时高于这个频率的脉冲都失步的。

“而且我只要用手按那个方向转就往哪个方向转” 明显是驱动方法不正确。

步进电机是将电脉冲转变成机械角度的一种电机, 电脉冲的频率是和转速成正比的, 给一个脉冲走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