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人教教我怎么用5线的步进电机? 【恢复】

楼主(2008-10-20):
如果没见到实物,我根本不知道还有5线的步进电机,不知是从什么东西上拆下来的,4线和6线的都见过,这个5线的头一次见,绝对不是6线断了一根,因为线上的插头也是5芯的。上照片,哪位高人看看这个怎么用~~

网友:
6楼的办法很简单,我也经常那样搞。

网友:
我有二个5线步进电机,但不是四相,是二相1.8度电机

网友:
从外形看是个四相五线电机.如果是有根线是共线.其他四根并联,量一下电阻.就能找出共线.

如是五相电机,任意二根线的电阻都是一样.

网友:
修过一个“五相”步进电机驱动器,是线切割上的。X、Y轴在一个控制板上的,共用十个管子驱动,用树脂灌封的好难拆啊!

网友:
轴上夹个长点的指针,然后黑色接dc5v,分别用其他四根线点触0v,看指针偏角,按照逆时针方向排序为1-4,对应6线式,线1,3是一相,2,4是一相,不过这种接法测相意义不大,想要驱动,只要依照1,2,3,4或者4,3,2,1的顺序挨个给接地脉冲就是了。或者黑线接地,其他4线逐个高电平脉冲。经验之谈,不知对否,点触时电压别太高,时间别太长,应该不会烧电机吧,呵呵,后果自负哦。

网友:
这个不一定吧。是“五线”还是“五相”要搞清楚。

有“五相”步进电机,五根线输入的,步距角0.72度,一般用于较精密的设备。

最好看看铭牌,查一下资料。

网友:
4相5线星形连接的.这种最好驱动了.

楼主:
仔细测了一下电阻,貌似是四相星形连接,黑线是中线

网友:
是5相的吗?

网友:
和6线的一样,两个中间抽头连成一个引出的,万用表测一下,有个线和其他四根电阻一样,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