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IAR中如何在外部RAM就是IXRAM中定义变量【恢复】

楼主(2008-10-21):
    各位高手,我在IAR中用location命令把变量定义在IXRAM中,但是使用有问题,变量好像不能被改变?求助各位高手。

网友(2008-12-18):
LS的写法比较怪异。。。

感觉不那么规范。。。

网友:
#define SDRAM _Pragma("location=\"SDRAM\"")

SDRAM int c[320][240];

其中,SDRAM 为外部SDRAM的段名,换成其他段也可以

网友:
代码存放的bank,怎么定义?还是编译器自动行为

网友(2008-10-24):
#pragma dataseg=IXRAM                       /*use external RAM*/

__no_init unsigned char test[100];          //__no_init 不能少

#pragma dataseg=default

#pragma location="IXRAM"

__no_init unsigned char test[100];          //__no_init 不能少

网友(2010-08-25):
回复 网友A:

这样子是可以编译到IXRAM,但改不了值啊!
楼主能帮帮看看吗?

网友:
不好意思,我把IMS和IXS设得不对了,所以不行,改对后就可以了。

网友(2010-11-22):
回复 网友A:

扩展RAM我这个为什么提示这个错误啊
Fatal Error[e72]: Segment IXRAM must be defined in a segment definition option (-Z, -b or -P)

网友(2011-07-20):
回复 网友B:

您好,请问您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也碰到同样问题了,纠结呀,也遇到同样的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