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知道笔记本上自带的 3D姿态显示 用的是什么传感器?【恢复】

楼主(2008-10-21):
如题

 传感器数据通过zigbee 传输 就能在地面看到 飞行姿态了

 那个软件做的也不错啊

网友:
本子测量的多数时候是静止且不精确的姿态,因此一个三轴加速度传感器就行了。用到飞行器上不行的。飞行器是持续移动的物体。即使用陀螺仪,久了也会有积累误差的。

网友:
IBM 用的是ADI的.明天看一下型号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