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盘打不开,请各位帮忙看看怎样解决?(已经解决,感谢支持) 【恢复】

楼主(2008-10-21):
在xp下,插入usb口能够认出此U盘,但是双击,显示“请将磁盘插入驱动器”。用不了。我想格式化这个u盘。显示驱动器中没有磁盘。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有没有办法解决?

本贴被 haizaola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21,22:06:31.

网友:
看到你修好了,我又忍不住想回去看看我那个mp3了。5楼的工具我先搭车试试

楼主:
多谢各位支持!

刚刚搞定!与“eastboy 球”热心网友的解决思路相关!

3楼的判断与我开始的想法一致!因为U盘电源指示灯不亮!

5楼的思路我会在试一试,可能是一种更深层的修复解决之道!

感谢各位!

我刚刚试成功方法

方法如下:

去台积电官网下载了工具(修复工具和低格工具):

操作步骤:(来自下载文件)

    1、请一定要先使用Urescue v1.0.2.70版本对U盘进行重建修复,否则可能有致命错误发生。

    2、如果修复成功,U盘即可正常使用。如果该步骤修复后,U盘问题依旧,或出现其它容量异常现象。

    3、请运行Lformat v1.1.08beta进行低格修复操作,此操作会耗费一定的时间,请耐心等候,同时请保证电脑不能断电,否则U盘很可能会发生致命错误。

如果以上均不能操作成功,请与您身边就近的台电客服中心联系,寻求进一步支持!

    我用法1不行,直接用法3,2G U盘,所以低格花的时间比较长(5分钟左右),格式完毕后,测试读写,查看属性,没有问题!

    在我低格的时候,提示U盘固件损坏;

    现在看来是:我的U盘是固件损坏,需要低格解决!

本贴被 haizaola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21,22:05:09.

网友:
flash有坏块了,文件系统因此坏了

网友:
用这个查找U盘芯片

再网上搜索它的量产软件

截取画面,显示U盘芯片可以帮你上传修复软件,每种芯片修复软件都不同

本贴被 cctnt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21,22:35:15.

网友:
给你一个软件试试,网速太慢了传不上来,下一个U盘固件级修复工具试试

网友:
flash芯片挂了,虽然主控还好的。

楼主:
刚刚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点击鼠标右键,选“打开”试试看。可能是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