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6通道遥控器A还是B适合4轴?【恢复】

楼主(2008-10-21):
对航模不太懂。

FT06 A 控制固定翼的

FT06 C 控制直升机的

对于我们四轴来说,应该是直接引出接收机的PPM信号即可。

但是遥控器选择A,C有没有影响呢?区别在哪里?

网友:
想真正玩好四轴  至少需要6个比例通道的遥控器,看清楚是"比例通道",

如果只想飞起来,4通就可以了.

天地飞的控只要不是混控模式就可以用,没有ABC之分.

网友:
有些混控模式不同吧。

我用FF9也有这个区别,T9CHP和T9CAP一个是直升机用一个是固定翼用,那帮朋友一般都买T9CHP,装固定翼照样好使。

网友:
這個也是我想問問的問題!先頂一下

楼主:
固定翼和直升机 遥控器有什么不同呢?对四轴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
我选择TDF8,不过还没有买,听说TDF9有些小问题,没敢买。

有网友说TDF6和TDF8都不错的

网友:
to nter 姚军

先謝!

网友:
我买了一个FT06-C,感觉还可以。

网友:
to wwwer 狼族蚂蚁

預算有限來說,是否FT06-A 就勝任呢?

网友(2010-05-07):
回复 网友A:

那么FTO6-C六通道的接线和电路原理图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