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mall rtos51实时操作系统任务调度函数的理解【恢复】

楼主(2008-10-21):
请教关于small rtos51实时操作系统任务调度函数的理解

我买了一本《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 Small RTOS51》的书,看了一部分之后让我对嵌入式操作系统有了一定的认识,但限于个人能力和水平,对某些地方还是看不明白,希望能得到朋友们的帮助。今天要问的是对任务调度函数的理解。想请教熟悉small rtos51的大侠特别是如果有幸能遇到作者陈明计先生给我指点下任务切换的具体过程,我将不甚感激。

     在ucosII和small rtos51中任务级的任务调度都是由void  OSSche(void)函数完成的,而实际的任务切换则是函数OS_TASK_SW()。任务调度函数首先查找进入就绪态并且优先级最高的任务,然后调用OS_TASK_SW()函数,进行实际的任务切换。当有新的更高优先的的任务就绪时,OS_TASK_SW()函数先进行任务切换前的堆栈处理,堆栈处理完成之后,堆栈指针就指向新任务的程序地址,当执行到LoadCtx()函数的RET指令后,RET指令将堆栈中新任务的程序地址弹出到CPU的程序计数指针PC中,使得新的任务立即获得CPU的控制权,程序跳转,实现任务切换。可是这样以来,任务调度函数OSSche()就没有执行完,因为程序已经从OS_TASK_SW()函数中跳走了,去到了新任务的程序地址处,不能返回。那就意味着在OSSche()函数中最后面开中断语句得不到执行,中断被关掉了,不能重新被打开。这样会一起一系列问题。我不知道我这样分析哪里出了问题,这个问题捆饶我很久,希望各位老师们能忙我排除捆饶。谢谢了!

网友(2008-12-26):
我能理解,但是不知道怎样表达。你放心,如果放弃CPU的任务一旦从新获得CPU使用权,它会执行剩下的语句的。

网友(2008-10-22):
可是这样以来,任务调度函数OSSche()就没有执行完,因为程序已经从OS_TASK_SW()函数中跳走了,去到了新任务的程序地址处,不能返回。那就意味着在OSSche()函数中最后面开中断语句得不到执行,中断被关掉了,不能重新被打开。

比如说任务A切换到任务B:

在调用OS_TASK_SW()时,先保存任务A的上下文环境,包括中断标志状态,然后切换堆栈指针到任务B,并恢复任务B的上下文环境,包括中断标志状态,显然,这里恢复中断标志状态会打开中断。

网友(2009-04-27):
楼主你有QQ没 我有些RTOS51的问题想请教下

网友(2015-07-19):
在LoadCtx()之前 当前的Os_Enter_Sum已经入栈,每个任务都在任务切换前保存好了字节的Os_Enter_Sum--根据它可以判断EA=1还是=0;等执行完其他任务后,再回到这个任务时,Os_Enter_Sum会出栈的----即保护现场

网友:
详细看堆栈初始化的函数也有助理解,在 V1.20.3版本里 堆栈初始化用汇编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