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带DA的片子【恢复】

楼主(2008-10-21):
NEC带一路DA最便宜的是什么片子啊?

网友:
楼长,不是可以用NEC的16位PWM来实现你的需求吗?

网友:
NEC带DA的芯片很少,有一款UPD78F0058系列里面有这种芯片

楼主:
我的一个项目用DA发正弦波的,其它有串口就行,4k以上ROM就行啦

网友:
楼主要用在什么上,DA用途是啥?ROM/RAM/I/O/其它外设还有啥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