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做的雕刻机 【恢复】

楼主(2008-10-22):
站长阿莫2008-12-1加入的说明: 楼主开源了设计图纸,请到21楼下载。

照片拍的不好

网友(2008-12-10):
看图分析(背景有些看不清楚,可能是显示器的问题):

它的主轴是不会随X-Y工作平台移动的,只要它在平台的4个支点之内,是不容易产生重心便宜的问题.至于对加工的质量的影响,

不在此评价之内.

是否正确?

网友:
楼上的:

楼主的jj虽然高,但结构是不一样的.楼主的工作台移动方式与amok的不一样.

网友:
置疑一楼图片性能,4个脚钉调那么高.

楼主:
需要SW2009才能打开,我一般都是用最新版的软件,给大家造成麻烦了,

联系QQ:86958236

网友:
amok:

楼主是不是悠着咱们。谁能打开这些文件。楼主可是到处留这些图片的。网上搜了几处。

网友:
SW2008,都打不开?!!

楼主的版本够新哦~~~

网友:
我用SW2008没打开楼主的文件。提示要后续版本才能打开。

楼主(2008-10-23):
发扬开源精神,过几天发布全套图纸效果图

楼主:
钻铣钢板还没有试过,这个是diy版本,工业板可以加工钢板

网友:
洗衣的、做饭的、拖地的、买菜的。。。。楼主全有了。羡慕。

楼主:
钻铣床可以加工铝和塑料材质工件,最大可以用直径为7的铣刀或转头

网友:
很漂亮,可以钻钢板吗?

楼主:
armok   不好意思了,不算是广告把,

楼主:
我们做的是多种不同的数控平台,有钻铣床,圆柱坐标机械手和雕刻机,都是三个自由度

网友:
哇,这么多台,好象是批量生产。看照片上有好几种不同的结构,哪种好一些。

网友:
不错!!

一台的成本多少阿?

网友(2008-12-05):
可惜呀!全套SW图纸低階開不了高階...大家沒得吸收等於沒意義

网友:
1)请问楼主的图纸是用什么软件打开

2)楼主留个通信方式或网站,还想看看其他的。报个价,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本贴被 zswlb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5,00:12:39.

网友:
图纸什么格式,怎么打开阿

楼主:
全套SW图纸

楼主:
前段时间一直比较忙,从今天起逐步公布雕刻机的全套图纸

网友:
LZ把脸转过来哦

网友(2008-11-05):
没进过工厂,没搞过机械!

网友:
象模型.不能当产品.

网友:
楼主最后一张图里的Z轴太长了吧

网友:
期待好多天了,还没见到楼主的图纸,是不是最近在忙调机啊